MCGS触摸屏设备地址修改方法

楼主(2017-03-30):
MCGS触摸屏设备地址修改方法

为了打破所谓的设备地址不能修改,经过思考最终解决了MCGS触摸屏设备地址不能修改的说法。之前苦于联系MCGS厂家,答复设备地址不能修改,只能在配置中设置好。对于应用很不方便,虽然不经常改设备地址,但是万一碰到了这种情况,只能去修改程序,很不方便。

1.         在设备窗口中配置所需要的参数,其中“设备地址”就是需要灵活修改的,在此我定义为了一个变量Address。当然可以任意设置,因为后面这个地址是可以灵活改变的。

2.         建立一个用户窗口。

3.         添加一个标签动画,显示输出与按钮输入对应Address

4.         最关键的是关闭这个按钮,通过脚本实现站号的修改和保存,在断电重启后,依然有效。

5.         通过RS485串口调试工具试验,修改设备地址,进行检验。

原创转载注明出处

网友A(2017-12-18):
Modbus串口转发设备的帮助里面有的,但是普通的还是不行的,是没有这个设备命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