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你如何查看液压油是否变质与更换

楼主(2017-03-30):
有多种劣化的第一种,颜色白色乳化,设备开始乏力,必须将油倒入水中,导致油乳化变质,其次油色变暗,油变成深黄色或棕色,原因有二,是长时间高温运行,油氧化,二,油质问题,耐磨性差,导致油添加剂变质。 三是存在沉淀,油箱封闭紧密,使用过程中的杂质会导致油脂变质。

丹尼逊泵液压系统,用试管插入新油和旧油,然后进行对比检查,通过感官来确定污染程度。 当旧液压系统变成乳白色时,与油中的水混合,由于需要分离出水分,调节新油的粘度继续使用; 当旧油透明但小黑点时,与油中的异物混合,使用前必须过滤; 液压系统老油变成深褐色并伴有深色气味,是油脂氧化引起的,需要更换油。

液压油的黏度大小对液压系统工作有何影响?

粘度是液压油最重要的性能指标之一,是否合理,液压系统的稳定性,工作可靠性和灵敏度,系统效率,功耗,气蚀,温度和磨损等都是重要的影响。 当液压系统液压油粘度高时,使液压油流阻增大,流量减慢,可能影响泵吸油量差; 当液压系统液压油粘度高时,由于摩擦力增加,油温上升,如果液压油粘度较低,则不可避免地会增加泄漏损失,并会导致液压系统磨损零件加速 由于油膜在运动部件之间的破裂

丹尼逊油泵可用于判断液压油是否氧化劣化:
(1)外观检查,氧化变色油色变暗,异味;
(2)试纸滴漏检查,油的劣化,滴痕出现明显的环线,中心部分颜色深;
(3)送实验室检测,粘度和酸值增加。
处理:一般应由液压油,系统和油箱清洗的所有劣化所代替,使用新油

www.denisonhyd.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