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控程序请教

楼主(2017-03-30):
求一份显控PLC一体机(型号GC-043)控制一个伺服电机程序,只需要伺服复位,使用位置模式,按下启动运动寄存器D100里数值的位置。谢谢

网友A(2017-08-05):
加油 加油 好好学习  天天向上 加油吧我的积分,为了积分水起来sssss

楼主:
哈哈,虽然没有回答,还是谢谢了,哈哈哈

网友B(2018-04-30):
没积分,回复先,能下载,再学习,学习学习再学习

网友C:
一样没积分下载怎么办,只能凑字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