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300XL11mm电涡流传感器

楼主(2017-03-31):
                 3300XL 11mm电涡流传感器

概述

传感器系统 3300 XL 11毫米电涡流式传感器系统由以下几部分组成:

 • 3300 XL 11毫米探头

  3300 XL 11 m米延伸电缆

  3300 XL 11毫米前置器

  对于滑动轴承机器非接触式振动和位移测量,3300 XL11毫米电涡流式传感器系统输出灵敏度为3.94 V/mm (100 mV/mil)。 扩大至11毫米的探头直径使该传感器系统与我们的标准3300 XL 8毫米传感器系统相比具有更大的线性范围。它主要用于需要较大线性范围的以下测 量:

 • 轴位移(推力)测量

 • 汽轮机的斜面胀差测量

 • 往复式压缩机活塞杆位移或下沉测量

 • 转速和零转速测量

  参考相位(键相® )信号

  3300 XL 11毫米前置器的设计旨在取代7200系列11毫米和14毫米传感器系统。当7200系列系统升级为3300 XL 11毫米系统时,每个部件都必须全部替换成3300 XL 11毫米部件。另外,监测系统也要升级。如果使用3500监测系统,需要组态软件的升级版本,该版本可以兼 容3300 XL 11毫米传感器系统。现有的3300监测系统可能需要进行修改。如果需要帮助,请联系当地的销售和服务代表。

应用建议:3300 XL 11毫米电涡流式传感器的设计用于频率范围从08kHz频的位移或 振动测量。典型应用包括径向振动和位移,轴向位移和键相位测量。 虽然前置器的终端和连接器具备静电释放保护功能,但还应采取合理预防措施以免处理过程中发生静电释放。

前置器

3300 XL 11毫米前置器与3300 XL 8毫米前置器有同样的优点。其精巧的设计使用户可以将其安装在高密度DIN-导轨装置或传统的面板上。改进的RFI/EMI抗干扰性能,使得3300 XL前置器无需在安装上做任何考虑就可以获得欧洲CE标准许可,还能防止它受到附近高频无 线电信号的干扰。前置器上的弹簧定位端子使现场接线 更加方便快捷而无需特殊安装工具,十分坚固可靠。

电涡流探头和延伸电缆

3300 XL 11毫米探头有各种规格,包括铠装和非铠装 ½-20, -18, M14 X 1.5M16 X 1.5探头螺纹。反向安装的标准3300 XL 11毫米探头配有⅜-24M10 X 1螺纹。传感器系统的所有部件均有ClickLocTM镀金铜接头。ClickLoc接头锁定,以防连接松动。TipLocTM专利模具技术提供了探头端部和探头本体间的牢固连接。利用我们的CableLocTM专利设计将探头电缆牢牢地系于探头端部,可以承受330N75 磅)的拉力。 3300 XL探头和延伸电缆订货时也可以选择FluidLoc® 电缆。这种电缆可以防止油或其他液体通过电缆内部泄露到机器外部。接头保护器选项在潮湿环境中为接头提供额外的保护。推荐所有安装使用接头保护器,可以提供更多环境保护2。此外,3300 XL 11毫米配有标准的带有安全导线孔的锁紧螺母。

说明: 1 前置器出厂时已经通过AISI 4140钢校准。也可按客户要求对其他靶面材料进行校准。 2 对于3300 XL延伸电缆,可以选择硅树脂胶带代替接头保护器。但不建议在探头-延伸电缆连接处暴露于机组油液中时使用硅树脂胶带。

技术规格

除非另有说明,以下规格用于3300 XL 11毫米前置器、延伸电缆和探头在0℃ 至+45℃ (+32° F +113° F),-24Vdc电源,10 kW负载,我们提供的直 径不小于31毫米(1.2英寸)的AISI 4140钢靶面和探头间隙为2.5毫米(100 mils)的条件下测得。系统精度和互换性规格不适用于未经Bently Nevada公司的4140钢靶面校准的传感器系统。

电气特性 前置器输入

接收非接触式3300 XL 11毫米电涡流式探头和延伸电缆的信号。

电源

无安全栅需要-17.5 Vdc -26 Vdc, 电流最大为12 mA,,有安全栅需要-23 Vdc -26 Vdc。高于-23.5 Vdc 的电压下工作将导致线性范围缩小。

电源灵敏度

输入电压每变化1伏特,输出电压变化不超过2 mV

输出阻抗

50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