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神知道这是什么牌子的PLC

楼主(2017-03-31):
哪位大神知道这是什么牌子的PLC,知道破解的可以详谈!

网友A:
台湾丰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台湾丰炜。                      ...

好的  谢谢了...........

网友B:
破开干嘛呢?

直接用其余品牌做新的程序得了

网友C:
台湾,丰炜,重新做程序

网友D:
fengwei 和三菱差不多,可以自己从写程序。

网友E:
还没见过呢,头一次看到这个样子的

网友F:
台湾丰炜,可以自己重新做程序

网友G:
这种真没有见过啊,不是常用的牌子

网友H:
   还真是没使用过哟

网友I:
台湾丰炜VB1系列PLC,罗升总代理

网友J:
丰炜,台湾的额,一般用这个的不多

网友K:
丰炜,台湾的额 一般不常用

网友L:
丰炜,还没有见过。

网友M:
丰炜,和台达差不多,用的人比较少

网友N(2017-05-11):
台湾丰炜,市面上很少

网友O:
台湾丰炜,台湾的,用的人比较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