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尼逊油泵液压速度控制系统故障解决办法

楼主(2017-03-31):
    速度调节是丹尼逊油泵液压系统组件重要内容之一,执行的速度不均匀,或者速度无法达到正确的控制范围,那么油泵就不能正常的进行工作,面对这种故障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办?采取什么样的方法才是最有效的呢?

    (1)执行机构(液压缸、液压马达)无小进给的主要原因
    1.节流阀的节流口堵塞,导致无小流量或小流量不稳定。
    2.调速阀定差式减压阀的弹簧过软,使节流阀前后压差过低,导致通过调速阀的小流量不稳定。

    3.调速阀中减压阀卡死,造成节流阀前后压差随外载荷而变,经常见到的是由于小进给时荷载较小,导致最小进给量增大。

丹尼逊油泵

    (2)载荷增加时进给速度显著下降的主要原因。
    1.液压缸活塞或系统中某个或几个元件的泄漏随载荷、压力增高而显著加大。
    2.调速阀中的减压阀卡死于打开位置,则载荷增加时通过节流阀的流量下降。
    (3)执行机构爬行的主要原因
    1.系统中进入空气。
    2.由于导致润滑不良,导轨与液压缸轴线不平行,活塞杆密封压的过紧,活塞杆弯曲变形等原因,导致液压缸工作行程时摩擦力变化较大而引起爬行。
    3.在进油节流调速系统中,液压缸无背压或背压不足,外载荷变化时,导致也缸速度变化。
    4.液压泵的;流量脉动大,溢流阀振动造成系统压力脉动大,是液压缸输入压力油波动而引起爬行。
    5.节流阀的阀口堵塞,系统泄漏不稳定,调速阀中减压阀不灵活,造成流量不稳定而引起爬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