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和变频,昆仑屏

楼主(2017-03-31):
现有一个台达plc和变频,一个昆仑屏,想plc控制变频,同时屏实现简单控制功能,plc和变频之间用485通讯,屏和plc用232通讯可以实现吗?现在我卡在plc和屏的通讯上了,怎么联不上呢?哪位大神详细指点一下

网友A:
plc和屏的通讯一般都是设置好相同的参数就可以连接上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plc和屏的通讯一般都是设置好相同的参数就可以连接上的

用过昆仑跟三菱Q 用485通讯吗?直接设置能行不?

网友C:
昆仑通态的屏也可以支持485和232两种接口通讯,屏后面接的三个串口,出厂默认为COM1是RS232的,COM2是RS485的,EXT是两种可以选择的,需要设置触摸屏内的拨码开关,首先要选对接口,然后对应的波特率、数据位、奇偶校验、停止位对应设备相同,就可以实现通讯

建议你同时用485通讯,支持一对多点的方式

网友D:
屏和plc用232通讯当然可以实现。

1、昆仑屏com1的2、3、5连接台达PLC的8针圆口5、4、8

2、屏组态设置好通讯口参数以及PLC站地址

网友E:
昆仑通态的触摸屏适用485通讯的,可以连接

网友F:
很好的资料,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G:
嗯嗯   就这吧吧阿达的那就可能阿达大家能达到

网友H:
用台达的编程电缆就可以直接联接,两边设置好通讯参数,通讯地址,在设备一栏里也可以找到台达PLC的驱动,完全没有问题的,类似工程我也做过。能通上的。

网友I:
两边设上相同的通讯参数,注意COM扣

网友J(2017-05-11):
你的PLC跟触摸屏的参数一定要对应的上,比如你PLC的比特率是9600,那么你触摸屏也要设到9600

网友K(2017-06-26):
PLC和屏之间232通讯 必须可以啊 。。 你看下串口对应的对不对 然后看下PLC和屏里面对串口的定义是否一致

网友L(2017-08-11):
你这个应该是由于两家品牌的定义点不一样导致的连不上,你可以换成台达的 连接线试下,或者查询两家线的管教定义,自己定做或制作一根线。

网友M(2023-05-26):
端口父设备选择com1,参数9600,7,1.偶校验。下面挂个台达串口就行。测试过通讯正常。你都昆仑屏了,还用得着和PLC做485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