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E塑料挤出机螺杆运行的时候会与塑料摩擦产生热量

楼主(2017-03-31):
PE塑料挤出机螺杆运行的时候会与塑料摩擦产生热量

当主机停止的时候用PLC本身的PID可以很好的控制加热

但是当主机运行的时候设备自己产生的温度不可控,所以大多数机筒会带散热风扇,因为温度的滞后属性所以散热很不好控制,求一种控制方法;

我自己想到的是: 当实际温度大于设定温度时 置位Q0.0打开风扇(风扇开以后温度滞后还会持续上升)

当实际温度不在上升(怎么取这个不再上升?)的时候复位Q0.0关闭风扇,如果风扇关闭的慢了,温度会低于设定值很多(温度有波动,定时取值比较会有误动作,有时取得值偏小或者偏大非稳定值)

我想到了方法,但是不知道怎么实现

楼主:
用的Y0哦,。。。。。。。。。。。。。

网友A:
加装一个温度控制器即可:开关量输出控制风扇,高于开启散热,低于关闭

楼主:
现在要用到PLC啊

网友B(2017-05-26):
楼主 也是做塑料挤出机行业的么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加装一个温度控制器即可:开关量输出控制风扇,高于开启散...

网友D(2018-05-10):
对:乖乖小笨熊 加装一个温度控制器即可:开关量输出控制风扇,高于开启散... 内容的回复! 不错的方案

网友E(2019-03-30):
谢谢楼主分享,很实用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