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奖专题讨论:如何应对组态软件的各种“疑难杂症”?

楼主(2017-04-01):
  组态软件,又称“组态监控软件”是数据采集与过程控制的专用软件,通过和控制系统硬件捆绑实现与自动控制设备无缝集成,。它从自动化过程装备中采集各种信息,并将信息以图形化等更易于理解的方式进行显示,将重要的信息以各种手段传送到相关工作人员,对信息执行必要分析处理和存储,发出控制指令等,能够轻松实现对自动化过程和装备的监视和控制。当然组态软件在使用的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您是如何从容应对的呢?有哪些妙招窍门?

  在本期的有奖专题讨论中,大家一起来扒一扒自己在工作中都用到过哪些品牌的组态软件?而在使用过程中又都遇到了哪些棘手问题,您都是如何解决的?请和大家一起分享吧!

一、参与方式

  通过中国工控网论坛的主题帖,如何应对组态软件的各种“疑难杂症”?登陆后在主题帖下直接发帖回复,即视为参与本次活动。

二、 发帖内容及规则

1.    发帖规则:用户需在中国工控网论坛指定活动版块下发帖,讨论与活动主题相关的内容。将帖子发至其他栏目或版块的,则视为无效。参与用户有两种发帖方式可以选择:

1.1在工控网论坛-自动化软件版块下:http://bbs.gongkong.com/product/software.htm发帖,然后将文章标题及其链接在活动回复区直接回复

1.2直接在在此活动专题主题帖下直接发帖回复。

2.内容要求:内容需原创,陈述清晰、详细,具体可涉及各类型组态软件的常见问题、使用技巧及解决对策等。

3..发帖题目要求:#主题#+讨论题目,例如:#解决对策# intouch软件不正常关闭报错处理

4. 不得刻意宣传或诋毁某品牌及其产品。

三、奖项设置及评奖说明

四、活动截止时间

截止2017415截止后工作日统计获奖名单并联系用户发奖。

网友A:
新的有奖活动,希望大家积极参与哦。MP,积分拿到手软

楼主:
回复内容:欢迎大家参与

引用 网友A:
新的有奖活动,希望大家积极参与哦。MP,积分拿到手软

网友B:
已经参加。

#解决对策#WINCC安装问题

 http://bbs.gongkong.com/D/201704/710221_1.shtml

网友C:
已经参与,大家积极参与!

#使用技巧#图库小软件导入到组态王介绍

http://bbs.gongkong.com/D/201704/710223_1.shtml

网友D:
MCGS组态软件检测不到加密狗处理方法

可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

(1)是否通过“工具”菜单下的安全管理锁定了其他的加密狗;

(2)并口上是否接打印机,如接打印机,需将BIOS并口模式设为ECP+EPP;

(3)软件版本同加密狗版本是否一致;

(4)并口是否损坏,可将加密狗在其他机器并口上进行测试;

(5)加密狗驱动是否损坏,可通过光盘中驱动进行重装测试;

(6)查杀病毒,计算机有病毒的话也会检测不到加密狗;

(7)加密狗接头是否松动;

(8)重新安装MCGS软件;

(9)是否设置了工程运行期限。

网友E:
#解决对策#触摸屏无法与PLC通讯

本人认为遇到这种问题可以按顺序依次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排查:

  1. 确认通讯线是否正确;

  2. 重启一下触摸屏在通讯试试;

  3. 检查触摸屏与PLC之间的参数是否设置正确;(其中包括触摸屏中plc的选型,com口,通讯协议,地址对应等,不同的触摸屏与plc各有不同)

  4. 检查通讯线是否损坏

网友B:
再来参加一篇。wincc使用中遇到的问题特别多。

#解决对策#wincc项目激活及乱码问题

http://bbs.gongkong.com/D/201704/710560_1.shtml

网友F:
#常见问题#组态王常见小问题

1、组态王与莫迪康PLC通讯连接,应使用swap:

swapf寄存器是修改浮点型数据的高地位的

swapl寄存器是修改长整型数据的高地位的
在组态王数据词典中建立变量高地位调整,关联swapf寄存器,读写,然后在画面中建立文本,关联此变量,往里面写0,1,2,3
当SWAP = 0时,转换后浮点数对应的内存值为: HV4 HV3 HV2 HV1。
当SWAP = 1时,转换后浮点数对应的内存值为: HV3 HV4 HV1 HV2。
当SWAP = 2时,转换后浮点数对应的内存值为: HV1 HV2 HV3 HV4。
当SWAP = 3时,转换后浮点数对应的内存值为: HV2 HV1 HV4 HV3。

2、组态王监控设备通讯状态,应使用CommErr寄存器

组态王中设置数据库变量的CommErr寄存器,变量类型为I/O离散。在界面上利用指示灯显示CommErr寄存器的值即可。

3、如何不进入系统桌面环境而直接运行组态王工程如何实现(Win98系统)?

编辑Win98系统下的System.ini文件,将shell=explorer.exe改为:
path=c:\ProgramFiles\Kingview shell=Touchvew.exe即可
4、组态王里画面属性中覆盖式与替换式有何区别?
覆盖式画面出现时,它重叠在当前画面之上,其他打开的画面还在运行,关闭后被覆盖的画面又可见。替换式画面出现时,所有与之相交的画面自动从屏幕和内存中删除,不再运行。

5、为什么有些打印机在打印实时报警时打出的为乱码?

为保证实时报警打印的实时性,组态王将实时报警信息直接送到打印端口(如LPT1)输出打印,而不是调用WINDOWS系统的打印,因为在打印时要求有字库的支持,而直接送端口打印没有调用任何系统的东西,所以就要求打印机提供这些字库。如果没有字库,则打印出来的东西肯定为乱码。现在市场上的打印机除了部分针式打印机(如EPSON LQ1600K系列、LQ1900等)具有硬字库外,其余的打印机没有硬字库,所以打印出来的实时报警很容易出现乱码。

6、为什么有些网络在报警窗中不出现登录和注销事件?
登录和注销事件在组态王中是作为报警事件显示在报警窗中,这就要求作为登录服务器的机器必须有自己的报警服务器,因此建议用户将作为登录服务器的机器同时做为IO服务器,并选定一个报警服务器作为这台机器的报警服务器。

网友G:
#使用技巧#在InTouch中用SuperTag和间接标记做设备弹出面板

以一个阀门为例,介绍一下用InTouch的supertag和间接标记实现设备弹出小面板的技巧。

1、定义阀门supertag,并建一个公用的间接标记valve1和实际阀门标记XSV001/XSV002

2、将弹出小面板的各个变量链接到公用间接变量

3、流程画面上,点击阀门触发的动作:将实际阀门标记赋给间接标记并弹出小窗口:valve1.Name=”XSV001”;Show “Popup_2DI2DOValve”;

此方法的缺点是一次只能弹出一个小画面,如果要同时弹出几个小画面,还要作如下工作:

假设现在需要同时弹出2个小画面,需要再建一个间接supertag valve2和2个内存变量popup1_opened和popup2_opened,表示2个小画面是否已弹出,在弹出画面增加脚本如下,

画面显示脚本:popup1_opened=1;

画面关闭脚本:popup1_opened=0;

复制一个小画面,将点链接和脚本中用到的点改为valve2和popup2_opened,

最后在流程画面上,点击阀门触发的动作处修改脚本:

脚本功能:判断当前1#小窗口是否已弹出,如果弹出了则弹2#小窗口,如果2#也弹出了,就弹出警告窗口,表示当前弹出面板已满,需要关掉后才能再弹出。

依此方法可以实现同时弹出多个小窗口的情况。

网友H:
引用 网友A:
新的有奖活动,希望大家积极参与哦。MP,积分拿到手软

网友I:
好活动,要参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