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FC编程问题

楼主(2017-04-01):
要用三菱FX1S控制,有ABCDEF六个工位,我需要在A点感应到有输入后,就移动到A点抓料,再移动到B点放料,启动定时20分钟,假设为S11状态:20分钟到了后,再移动到B点抓料,再移动到C点放料,假设为S12状态,以此类推到F工位。每一个抓料、放料和定时我写成一个状态,用SFC编程。

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此时步进到了C点抓料,D点放料计时的S13状态,那么即使在A点有输入的话,也不会有到A点抓料再到B点放料的动作。

求大神指导,怎么样实现在S13状态下,可以同时有S11状态的动作,求大神指导!!

网友A:
你自己先别定义状态,看得人云里雾里的

首先,你这个控制要求是否是实际应用,如果是,详细描述一哈工艺流程

这个用顺序化控制编程实现应该没什么问题。

顺序化分析的四个核心要素:状态,状态下的执行工作,转换条件,转移方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自己先别定义状态,看得人云里雾里的首先,你这个控制要...

 工艺流程就是,一个气爪用于抓料,A为上料位,F为下料位,BCDE为加工位,每个加工位物料停在该位10分钟,顺序为A→B→C→D→E→F,一轮加工2个料,当A感应有料①,就移动至A抓料,然后移动至B放料,此时A点继续上料②,等待B位空,时间到,料①从B到C,然后B位空了就可以去A抓料到B位。

用SFC编程,我每个状态定义为A→B计时为S11,B→C计时为S12,以此类推,当我执行到S12时,此时A点感应到的料②,却无法执行S11,SFC只能执行一个状态,那有什么解决的思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