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V1000做恒压控制

楼主(2017-04-01):
各位:

需求:用安川变频器做恒压控制,设定一个压力,通过压力检测反馈回来的压力做闭环控制,调节变频器的输出频率,实现自动控压。

请问,

如果是在 PLC 内做PID, 怎么将压力和频率的关系对应起来,其数学表达式怎么计算?

如果是在变频器内部做PID,那么是否是讲设定的压力信号和反馈的压力信号接入变频器,设定好相关参数,变频器会自动计算好所需要输出的频率?

网友A:
变频器内部做PID将反馈压力接入变频器,设定可以通过变频器面板设置也可以外部给定设置,变频器PID参数设定完毕就可实现恒压控制(变频器内部自动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