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马达的工作原理、其图形符号以及主要性能参数

楼主(2017-04-01):
液压泵和液压马达都是液压驱动系统中的能量转换装置。不同之处在于,液压泵将驱动电机的机械能转换成机油的压力能。它是液压传动系统中的动力装置。液压马达是液压的,可以将压力转换成机械能,是液压驱动系统中的执行装置。

液压传动系统常用于液压泵和液压马达的容积式,其工作原理是采用密封体积变化的油压和油压,从工作原理上讲,大多数液压泵和液压马达是相反的, ,只要输入压力油,液压泵成为液压马达,就可以输出转速和扭矩,但在结构上,液压泵和液压马达仍有一些差异。液压马达的图形符号如图13-2所示。

四种不同类型的图形表示四种不同类型的液压马达,其次是单向定量液压马达;单向可变液压马达;双向定量液压马达和最后的双向可变液压马达。我们生活或工作,遇到每一个液压马达,都属于上述四种。而且许多液压马达都会印在外壳或其他部分的所谓图形符号上,维修后易于区分。
1,液压马达工作压力和额定压力
液压马达的工作压力pM是指液压马达输入油的实际压力,其取决于液压马达的负载。液压马达额定压力pM s是指液压马达在正常工作条件下,根据试验标准提供连续运行的最大压力。
2,液压马达排量,流量和速度
液压马达的位移VM是指使液压马达的输出轴旋转一周而没有泄漏所需的油的体积。
液压马达的实际流量qM是在液压马达的入口处的流量。 由于液压马达Δq内存在泄漏,为了达到所需的速度,实际流量qM应为
QM = qM t +Δq
其中,qM t是液压马达的理论流量,其指在没有泄漏的情况下的液压马达,以实现在流入口处所需的所需速度。 液压马达的额定流量qMs是在额定速度和额定压力下输入液压马达的流量。 液压马达的转速nM为nM = qMt / VM。

3,容积效率,扭矩和机械效率
液压马达的容积效率ηMV是马达的理论流量qM t与实际流量qM的比,并且液压马达的输出扭矩TM被称为马达的实际输出扭矩。 液压马达的实际输出转矩TM小于理论转矩TM t。 如果不考虑液压马达的摩擦损失,则液压马达的输出扭矩为理论扭矩TMt = pMVM /2π
如果由于各种摩擦引起的扭矩损失为T,则TM为TM = TM t-ΔT
液压马达的机械效率ηMm是实际输出转矩TM与液压马达的理论转矩TM t的比率。

4,功率和总效率
液压马达的输入功率PM r为PM r = pM qM
液压马达的输出功率PM为PM = PM = TM ω = TM · 2π nM
液压马达的总效率ηM等于液压马达的输出功率PM与输入功率PM r的比率
液压电动机在能量转换过程中,当没有能量损失时,理论输入功率等于理论输出功率
进一步推导总效率ηM以获得ηM= PM / PM r =ηMvηM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