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片泵常见故障的应急措施

楼主(2017-04-01):
   威格士叶片泵在使用的过程中会因为使用年限,或者没有经常维护以及操作不当等原因发生故障,当遇到一些如法状况,我们应该采用什么样的方法来应对呢?下面小编就针对一些常见的故障,来教大家应该怎么采取应急措施,面对严重的突发状况,应当马上停机,以免造成更为严重的伤害。

一:简修
    叶片泵作业或行驶的过程中,若其突然发生故障,应采用简单修理的方法,以使其能可靠地行驶或作业。连杆轴承损坏,需要更换配件,如果暂时没有,但又需要计器工作,可以先采用焊锡补锡,使其可以短时间的工作一段时间。

二:堵漏
    泵使用久了会因为使用年限,或者本身操作原因,产生漏油、漏水和漏气的现象,应急堵漏,及时停机这样可以防止造成更大的损伤。一旦发生这种情况,可用环氧树脂胶贴补或用肥皂涂抹,应急堵漏。若有穿孔时,可用木塞款待住,必要时再用铁丝或绳等捆牢。如果因管接头松动而漏油,可用随机配带的生胶带在螺纹处缠上3-5圈后,将其拧紧即可。及时联系维修人员及时维修。

三:换件
    日常生活当中应当市场配备一些泵的小零件,螺丝、油封、密封件等。当出现漏油的情况,可以及时的补修。

威格士叶片泵

四:拆卸
    在不影响叶片泵运行的前提下,可拆抻掉暂时不用且已损坏的元件,有的机件拆卸后经过简单的修处长,仍可应急使用。列如:泵的轴承磨损不平,可以磨平以后继续使用。

五:短路
    若泵的液压系统或控制电路中的某个元件损坏后,既不能修复又无备件更换时,如使用情况允许,可考虑将其短路相接,应急使用。但不能长期使用,因短路相接后常常会增中电路的发热量,有可能烧毁其他的电路元件,待有条件时必须立即更换损坏的元件,以防出现新的故障。

六:补充
    当泵的油管发生破裂时,如果没有备管更换,可以采用塑料胶管进行连接暂时使用。

七:暂缓使用
    威格士叶片泵在作业或行驶中,若电路或液压系统损坏时,可将其损坏的部分断开、暂不使用。如发动机起动系统某处的导线搭铁放电,一时又无法排除,可将其正极悬空断电,只给点火系供电,以便急救。若液压系统的几个并联分支回路中某一个出现故障,此时可拆掉其进油管并用堵头封住,这样,其他的分支回路仍可继续工作,待作业完毕时及时修理。

八:替代
    当叶片泵某一零部件损坏使其不能工作时,可用车上暂不影响工作的其它零部件或就地取材制造的零部件来代替,但这种维修方法使工程机械性能恢复得较差,通常只在其空载运行时采用。

网友A:
学习一下,一般这样的泵我们都是送修的,自己搞不好就搞坏了,还是要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