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CKERS威格士柱塞泵常见故障排除

楼主(2017-04-01):
  vickers柱塞泵由液压油箱的压力,每次启动机器后,必须等到使用空气压力油箱在压力之前操作。 直轴斜盘式柱塞泵分为压力油式自吸式两种。 压力油供应液压泵,自吸液压泵。

  vickers油泵结构

  1)vickers柱塞泵是液压系统的重要装置。 它是通过柱塞在气缸中往复运动,使密封室的体积改变体积来实现油,油。 它具有压力高,结构紧凑,效率高,流量调节方便的优点。 广泛应用于高压,大流量和流量调节,如工程机械,液压机和船舶。

  2)威格士柱塞泵和柱塞套是一对精密对,具有耐磨性。

  3)vickers柱塞头圆柱面带有斜槽,并通过径向孔,轴向孔和顶部相同,目的是改变供油的周期; 并将泵体的低压油室连接到柱体上,将泵体插入上体,应用定位螺钉定位。

常见故障排除
  1. VICKERS柱塞泵输出流量不足或不输出油
  (1)VICKERS柱塞泵进气量不足。原因是吸油管路上的阻力太大或燃油不足。如泵的转速太大,油箱液位过低,进入油管泄漏,油过滤器阻塞。
  (2)VICKERS柱塞泵的泄漏过大。原因是泵间隙过大,密封不良导致。如油板是金属碎屑,碎屑等划痕,端部溢油;
  可变体在单向阀密封面与差,泵和油板带有轴承表面的沙眼或痕迹等。可以通过检查泵体中的液压油中的异物来检查泵的损坏部分。
  (3)威格士柱塞泵倾斜板倾角太小,泵排量小,这需要调节可变活塞,增加斜盘的倾斜度。

   2.阀门当油排量不为零时,VICKERS柱塞泵
   VICKERS柱塞泵斜盘角度为零称为中位数,则泵的输出流量应为零。但有时会出现中性偏移从调整现象的中点,仍然在中间的流量输出。原因是控制器的位置偏离,松开或损坏,需要重新调零,紧固或更换。泵角度维持力不够,倾斜角度耳轴磨损会产生这种现象。
   3.VICKERS柱塞泵输出波动
   VICKERS柱塞泵输出流量波动和许多因素。变量泵可以被认为是可变量机构的不良控制,例如进入可变量机构的异物,在控制活塞以吸引标记,磨损痕迹,疤痕等等,从而导致活塞运动的控制不稳定。
   由于缺乏能量或部件损坏,具有弹簧控制活塞的阻尼器性能较差,这可能导致控制活塞运动的不稳定性。流动不稳定性通常伴有压力波动。
这种类型的故障一般打开液压泵,更换损坏的零件,增加阻尼,提高弹簧刚度和控制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