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和绝对值编码器的程序谁有?想做个参考

楼主(2017-04-01):
200和绝对值编码器的程序谁有?想做个参考  就是200和编码器通过位置来控制变频器多段速

网友A:
1. 格雷码转换为自然二进制码
根据格雷码转换为自然二进制码的转换规则,实际上就是不断的将格雷码与二进制数做异或操作,也就是说,不断的和本身的不同位数做异或操作,如原数据为32位的A,那么先将A向右移动一位,与本身进行异或,然后保留值为B,那么继续将A向右移动一位,与B进行异或,保留为C,依次类推,直到A=1为止。程序流程图如下:

保存输入数  TEMP,INPUT1
如果输入数为0,那么直接返回数据0后退出
如果TEMP不等于1,那么循环,否则返回数据
TEMP右移1位,与输入值作不断异或

功能块中的程序如下:
INPUT  输入变量类型为DWORD
TEMP    局部变量类型为DWORD
INPUT1  局部变量类型为DWORD
GRAY_TO_BIN 功能块返回变量返回类型为DWORD
GRAY_TO_BIN:
TEMP:=INPUT;
INPUT1:=INPUT;
IF TEMP=DWORD#0 THEN
INPUT1:=DWORD#0;
GRAY_TO_BIN:=INPUT1;
RETURN;
END_IF;
WHILE TEMP<>DWORD#1 DO
TEMP:=SHR_DWORD(TEMP,UINT#1);
INPUT1:=TEMP XOR INPUT1;
END_WHILE;
GRAY_TO_BIN:=INPUT1;

网友A:
200系列是西门子收购美国的产品,说白了就是200系列是美国研发的后来被西门子收购而已。200系列美国原产是稳定可靠的,被西门子收购以后就因为偷工减料导致继电器经常粘连、晶体管短路、起火等故障频频.......

请大家拒绝西门子:因为西门子在中国行贿870亿美元以上,导致中国官员全部贪腐以致中国基本没有人性了:没钱不做事、为钱做正常人类做不出来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格雷码转换为自然二进制码根据格雷码转换为自然二进制码的转换规则,实际上就是不断的将格雷码与二进制数做异或操作,也就是说,不断的和本身的不同位数做异或操作,如原数据为32位的A,那么先将A向右移动一位,与本身进行异或,然后保留值为B,那么继续将A向右移动一位,与B进行异或,保留为C,依次类推,直到A=1为止。程序流程图如下:保存输入数  TEMP,INPUT1如果输入数为0,那么直接返回数据0后退出如果TEMP不等于1,那么循环,否则返回数据TEMP右移1位,与输入值作不断异或功能块中的程序如下:INPUT  输入变量类型为DWORD   TEMP    局部变量类型为DWORDINPUT1  局部变量类型为DWORDGRAY_TO_BIN 功能块返回变量返回类型为DWORDGRAY_TO_BIN:TEMP:=INPUT;INPUT1:=INPUT;IF TEMP=DWORD#0 THENINPUT1:=DWORD#0;GRAY_TO_BIN:=INPUT1;RETURN;END_IF;WHILE TEMP<>DWORD#1 DOTEMP:=SHR_DWORD(TEMP,UINT#1);INPUT1:=TEMP XOR INPUT1;END_WHILE;GRAY_TO_BIN:=INPUT1;

你好,转2进制我知道,转好以后转角度我不太明白,我现在手上有套程序就是转角度的,计算公式有点不懂我qq165676754,希望你可以加下

网友B(2018-07-08):
谢谢分享,非常感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