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号设备依次循环工作,可以任意停止(退出循环)任意个剩下未停止的继续循环工作

楼主(2017-04-01):
具体是这样的:

 一共八个过滤器,需要顺序启动,1-8号工作,用户可以任意停止(退出循环不工作)某几个(1-7个都会)过滤器,未停止的需要依次的顺序工作    正常时候是1-8号顺序工作,循环,,当用户需要停止其中的任意多少个都行   剩下的在依次顺序工作    我现在的问题就是  当用户需要停止其中的任意多少个都行   剩下的在依次顺序工作  这里实现不了了   难道需要罗列出来有多少种停止过滤器的方案么?我用的是1200PLC  哪位大神能给予我帮助啊   可以给他发WX红包!TEL:13331165083 WX同号

楼主:
顶自己,希望有大神来帮帮忙!!!!!

网友A:
是8个阀同一个启动按钮,还是每个都有启动按钮。

网友B:
这个真的简单:但是西门子在中国行贿870亿美金导致中国贪腐无处不在,俺拒绝任何西门子产品

网友C:
能做可以贴一下程序 大家好学习学习。

网友D:
如果有触摸屏的话,可以在屏上做个功能选择画面可以任意切换状态,1-8,哪些使用,哪些不使用。程序可以做一下判断,如果使用就开启,如果不使用,直接跳过,在进行下一过滤器判断就好啦。

网友E:
每个过滤器加个选择开关,在程序里加按顺序的判断试试。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如果有触摸屏的话,可以在屏上做个功能选择画面可以任意切...、

这个方式可行,之前用欧姆龙做过相类似的程序,用状态步来写,

网友G:
     你是如何选择哪些启停的,我有个有点笨的方法就是在每个过滤器后的程序可以做一下判断,如果使用就开启=1,如果不使用=0,做比较,然后从小到大的一个一个的开,0 直接跳过,在进行下一过滤器判断就好啦。

      能将你现在的程序发给我学习看看,47173001@qq.com

网友H:
中级机械专业飘过318063320

楼主:
感谢大家的回复!现场有触摸屏,我在触摸屏上做了1-8每个过滤器都有一个退出键(停止),一个投入键(参与循环工作),我现在用的是笨方法,当当前号的过滤器退出就夸过他,用这个停止型号触发下一个,但是如果间断的话 实现起来就有难度了

楼主:
8个过滤器  16个阀门  一个启动按钮  一个停止按钮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是如何选择哪些启停的,我有个有点笨的方法就...

您留的邮箱地址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如果有触...

您能详细的讲一下思路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有触摸屏的话,可以在屏上做个功能选择画面可以任意切...

那如果是间断停止的呢?比如停235呢  剩下14678怎么触发

网友I:
楼主:我感觉这个简单化就是1~8一个顺序模型。

你停止不希望启动的过滤器,PLC可以提前知道的啊!按照1~8顺序启动,碰到不能启动的(相当于启动回路断开)立即按照顺序执行下一个启动,如果下一个正常启动,就执行启动程序……

不知道我理解的对不。

网友J:
大哥程序咋样了,我给你程序示例怎么样

网友K:
做出来了,挺简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K:
做出来了,挺简单的...........

怎么实现的

网友L:
我做过类似的工程,一共6个设备自动循环,可以任意切换退出某台,提供一个思路你:最大值比较,

网友M:
我曾经用台达PLC做过这种程序,只要在控制柜上每个过滤器加一个手动/自动旋钮就可以了,打到自动就加入循环,打到手动就退出循环。

网友N:
看来

引用 网友M:
我曾经用台达PLC做过这种程序,只要在控制柜上每个过滤...

看来这样的案例还真不少。

网友O:
引用 网友I:
楼主:我感觉这个简单化就是1~8一个顺序模型。你停止不希望启动的过滤器,PLC可以提前知道的啊!按照1~8顺序启动,碰到不能启动的(相当于启动回路断开)立即按照顺序执行下一个启动,如果下一个正常启动,就执行启动程序……不知道我理解的对不。

思路是对的,最好实现的办法

网友P:
这个很简单的,你只需要在实际输出Q前面加一个常闭点,当用户选择屏蔽某一个时,直接断开常闭点即可,如果还不太懂或者没有搞出来,可以加我QQ648161171,备注:1-8顺序启动程序

网友Q:
这个很简单的,你只需要知道哪个不启动,然后跳转就好了。。

网友R(2017-05-05):
引用 网友B:
这个真的简单:但是西门子在中国行贿870亿美金导致中国贪腐无处不在,俺拒绝任何西门子产品

这个数据不知道你从那里获得的。据报道三菱送的少点,765千亿日元,但是他们送情妇之类,这个就太过分了。欧姆龙据说没有送,但是数据造假,偷税漏税,也挺可耻的

网友S:
Network 1

LD     SM0.0

MOVW   0, VW12

MOVD   &VB20, LD10

Network 2

LD     SM0.0

FOR    LW0, 0, 7

AENO

ITB    LW0, LB3

Network 3

LD     SM0.0

MOVB   MB0, VB0

SRB    VB0, LB3

A      V0.0

INCW   VW12

MOVB   LB3, *LD10

INCD   LD10

Network 4

NEXT

Network 5

LD     M1.0

O      C0

EU

MOVD   &VB20, LD20

Network 6

LD     SM0.5

LPS

A      M1.0

EU

INCD   LD20

LPP

MOVB   1, VB50

SLB    VB50, *LD20

Network 7

LD     SM0.0

AW=    VW12, 0

ON     M1.0

MOVB   0, VB50

Network 8

LD     SM0.0

A      M1.0

MOVW   VW12, VW14

Network 9

LD     SM0.5

LD     C0

EU

LD     M1.0

EU

OLD

CTU    C0, VW14

Network 10

LD     C0

EU

MOVD   &VB20, LD20

西门子smart写的,仅供参考

网友T:
这个程序应该好做,不知道楼主弄出来没有,

网友U:
设备启动的间隔时间有什么要求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