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7-04-02):
有没有那位大神知道这个是什么意思,能具体的翻译成中文谢谢

网友A:
左边从上往下:设置触摸屏,演示2,更新硬件,下载波特率,工厂模式,退出

右边从上往下:触摸面板设定测试,演示3,复制项目,LCD调整,重启触摸屏,版本信息。

网友B:
这些对于做自动化的人来说,属于必须要熟悉的常用词呀

网友C:
用有道也很块就搞定得。

网友D:
一楼翻译的最好,加分

楼主:
回复内容:谢谢,太感谢了,

网友E:
这应该是触摸屏第一次初始化画面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左边从上往下:设置触摸屏,演示2,更新硬件,下载波特率...

有两个还真不认识,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