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缩机三回一控制回路采用的是高选还是低选

楼主(2017-04-02):
在某书中看到新氢压缩机三回一控制回路采用高选?低选?截图中的文字不理解?采用高选还是低选与调节阀采用气开和气关有关联吗?如果三回一调节阀采用气关式,调节器在DCS采用了反相作用,原采用低选要变为高选吗?

网友A(2017-07-05):
3回1阀是为了实现防喘振控制,阀门选型时从安全角度设计为气关阀(FO),即仪表风故障时,防喘振阀打开,气体回到入口,起到防喘振作用。题目中,如果DCS对阀位输出信号不做反向处理则应选用低选使调节器的输出信号小的即使阀门开的大的起作用。反之如果DCS对阀位输出信号做反向处理则应选用高选。至于调节器的正反作用是根据过程量与给定值比较后应该使阀门开度增大或减小来决定的。要统筹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