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的驱动器支持第三方电机吗?

楼主(2017-04-02):
因为要用到自己的力矩电机,系统又是新代的,只支持安川的总线,所以想要安川的驱动+自己的力矩电机这样搭配

但是,安川的驱动器支持其他的电机吗?

网友A:
不清楚,不过应该希望不大,很少有日本人的驱动器能带其它牌子的电机。

网友B:
不能配其他的电机。

所有日系几乎都是只能配备自己的电机。因为编码器通讯没有公开。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能配其他的电机。所有日系几乎都是只能配备自己的电机。...

如果只是编码器的问题,那如果我力矩电机上用安川的编码器行不行?

我看网上有卖安川的编码器的。

虽然安川有DD电机,但是转速和扭矩不是很理想,所以想开发自己的力矩电机,如果有办法用就好了,或者有现成的支持第三方电机的其他牌子驱动器(M2总线)的也行, 有这样的驱动器吗?

网友B:
编码器不能和马达分开的,

网上的都是自己拆了卖的,不靠谱。

装上去也得不到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