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riconSOE问题求助

楼主(2017-04-02):
装置上的Tricon系统由于改造增加了一些点,修改下装后,程序执行本身没有问题,但出现了几个新问题,再次请高手帮忙解答一下。1、修改完程序下装时,只能部分下装,整体下装按钮式灰的。2、部分下装程序后,之前可用的SOE记录调不出来了。  选择SOE.CFG文件,提示该文件正在使用;3、将SOE.CFG文件另存后能打开了,但显示所有节点match都是否,读SOE事件记录无法打钩。请高手帮忙指导下问题出现在哪里

楼主:
解决问题的答案:

每次下装都需要重新建立SOE文件,这样才能记录,重新按教程做一遍应该就可以了!配置Triconex SOE Recorder并启动SOE软件 配置(建立Communication); 启动:将Tristation1131下装到Tricon系统后自动生成SOE配置文件*.Soe ,拷贝到安装SOE目录 C:\Program files\ Triconex\ TcxSoe\ Soeconfig 下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