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缆线和电线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7-04-02):
   很多人都把所有的电力用线统称为电线,当然电力电缆在其中也是被统一化了。从严格意义的角度上来讲,这些做法其实都是不正确的。电缆线产品和电线产品在尺寸、结构、用途以及特性上都是存在着很多差别的,因此也不能将两者混为一谈。小编现在就通过材料丶用途以及结构来和您一起探讨以下电线和电缆的详细区别。 1. 材料的区别:电线一般用来承载电流的导电金属材料有实心的﹑绞合的以及箔片编织的等等各种形式。如果按照绝缘状况来划分为裸电线和绝缘电线这两个大类的话。电缆是由一根或者多根相互绝缘的导电线芯一起被放置在密封护套中从而构成的一种绝缘导线。电缆线产品的外部是可以加保护覆盖层的。因此电线与电缆在于尺寸上的区别就是电线的尺寸一般比较小,结构也会相对的比较简单。但在有的时候人们也会将电缆归纳入广义的电线产品行列。 2. 用途的区别:裸电线是不包含任何绝缘或者保护层的电线。除了可以作为传输电能以及信息的导线之外。也可以被用在制造电机﹑电器的构件以及作为连接线来使用。在一般情况的时候其线芯会采用铜材料丶铝材料丶铜合金材料以及铝合金材料。初次之外,还有一些需要符合特种要求的绝缘性电缆线产品。例如:汽车用低压电线丶汽车用高压点火线丶电机电器的引接线丶航空导线以及补偿导线等等不同类型的电线。电缆其实是用于传输丶分配电能以及传送电信号的用途。电缆线按照它的用途可以分为电力电缆丶通信电缆以及控制电缆诸多电缆型号。 3. 结构的区别:电力电缆与普通电线的结构差别主要是电缆的尺寸会比较大,结构也会相对来说比较复杂。电缆主要是由以下这两个部分群组成的: (1)  导电线芯:其是采用由高电导率的材料而制成的。 (2)  绝缘层﹕一般可以当作电缆线产品的绝缘材料必须具有十分高的绝缘电阻以及比较高的击穿电场强度。通常情况的时候电缆经常会按照绝缘材料进行划分类别。    当然除了上面列举的这些区别意外,电缆还具有着其他较为明显的优势。与架空导线做比较的话。电缆的优点就有线间的绝缘距离比较小丶占地空间比较小丶采用地下敷设的方法不会不会占地面以上的空间丶不会受到周围环境污染的影响丶送电的可靠性很高以及对人身安全和周围的环境干扰会很小。也正因为如此,电缆产品多会被应用在人口较为密集丶电网比较稠密的区域以及交通拥挤繁忙的位置。电缆线产品对于现代化建设可以说是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