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lc无输入输出

楼主(2017-04-03):
plc上有一个点的输入输出都没有了,是什么原因

就是这个plc

网友A:
这个,你的图片不清晰,拍一个清晰的再说

还有:输入点有输入指示,何来没有输入输出呢(输入有输出的确没有)

网友B:
输出没有是不是被厂家限制运行了,或是有保护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