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二极管,你造吗?

楼主(2017-04-03):
     稳压二极管(又叫齐纳二极管),稳压二极管是一种用于稳定电压的单PN结二极管。此二极管是一种直到临界反向击穿电压前都具有很电阻的半导体器件。在这临界击穿点上,反向电阻降低到一个很少的数值,在这个低阻区中电流增加而电压则保持恒定,稳压二极管是根据击穿电压来分档的,因为这种特性,稳压管主要被作为稳压器或电压基准元件使用。

   稳压二极管工作原理:

   稳压二极管的特点就是击穿后,其两端的电压基本保持不变。 这样,当把稳压管接入电路以后,若由于电源电压发生波动,或其它原因造成电路中各点电压变动时,负载两端的电压将基本保持不变。

   稳压二极管在电路中常用“ZD”加数字表示,如:ZD5表示编号为5的稳压管。

  稳压管的主要参数

  (1 稳定电压VZ

   Vz稳压管反向击穿后其电流为规定值时它两端的电压值。不同型号的稳压管其Vz的范围不同;同种型号的稳压管也常因工艺上的差异而有一定的分散性。所以,Vz一般给出的是范围值,例如2CW11Vz3.24.5V (测试电流为10mA)。当然,二极管(包括稳压管)的正向导通特性也有稳压作用,但稳定电压只有0.60. 8V,且随温度的变化较大,故一般不常用。

2)稳定电流IZ

   IZ是指稳压管正常工作时的参考电流。Iz 通常在最小稳定电流IZmin与最大稳定电流IZmax之间。其中IZmin 是指稳压管开始起稳压作用时的最小电流,电流低于此值时,稳压效果差;IZmax是指稳压管稳定工作时的最大允许电流,超过此电流时,只要超过额定功耗,稳压管将发生永久性击穿。故一般要求 IZmin Iz IZmax

  (3)动态电阻rZ

  rZ是指在稳压管正常工作的范围内,电压的微变量与电流的微变量之比。rZ 越小,表明稳压管性能越好。

4)额定功耗PZ

   Pz是由管子温升所决定的参数, PzVz IZmax

  (5)温度系数α

   α是指Vz受温度影响的程度。硅稳压管在VZ4Vα0;在VZ7V时,α0;在VZ = 47V时,α很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