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缆线敷设流程

楼主(2017-04-03):
   电线的施工是整个电路施工中的重中之重,电线的铺设决定着整个电路的安全与否以及使用的方便性、合理性等,所以布线的施工工艺必须一丝不苟,严格按照规定的施工标准来施工,否则有可能引起整个电路的瘫痪。下面是家装修为大家提供的电缆线施工工艺流程及施工标准,可以作为电路施工中的参考标准。 一、施工准备 1、材料要求 线管:现在最常用的线管是中财PVC-U绝缘阻燃电工套管(215轻型),有4分管(16mm)和6分管(20mm)两种规格。一般来说顶面走的都是1.5平方的电线,可以用4分管,为了牢固,辰歌规定地面走线全部使用6分管。 电线:电线最常用的就是熊猫电线了,但要注意防伪。一般防伪标志的背面印有防伪编码,材料进场时,用户可拨打电话查询真伪。但由于白色、灰色、黑色单芯线为不常用产品,所以出厂时外包装上无防伪密码查询,建议选购其他颜色的,以便进行真伪鉴别。 2、设计确认 注意浴霸、照明、镜前灯的位置;确认电话、电源等的数量和位置;确定房间内床铺、衣柜、书桌等家具的定位,插座及双联的位置和数量。 二、施工流程 1、交底放线 项目经理要对工人进行技术交底,再由工人师傅根据设计要求放线,开槽宽度50mm。放线要精确到位,无缺漏。 2、拆除原有电线及开关插座 将原有线管、电线、开关插座全部换为品牌产品。原有电线的质量不能保证,导电性差,甚至可能有发生漏电、火灾的危险。新旧电线不能混用,因其电阻不同,易出现线路故障。 3、开槽钻孔 根据施工现场实际的放线位置进行开槽,开槽时应注意开槽深度。因为上面必须灌入水泥沙浆,所以深度必须高于管径。顶面不能开槽,如顶面无吊顶,又需要走线(如飘窗),应在顶面浅浅地凿开线槽,电线用薄线管包好,再在槽内固定。 过墙和过梁的地方需要钻孔,钻孔时的孔径、孔距一般为100mm;电线和水管不能走一个孔。 虽然3.15标准是横平竖直,三个弯头一个过路盒,但是这样施工会增加好多空面板,影响美观而且增加了费用。可采取按斜排直线的方式进行排管,这样排既没有弯头又没有过路盒,施工方便且便于维修。 4、布管 根据在施工现场开设的沟槽进行布排管,在有水房间进行布排管时电管应布设在墙上、顶上。强弱电线不允许走厨房、卫生间阳台的地面。 墙面管道的布置应平顺竖直,尽量不要有弯折的地方。如有弯折,转弯处不应有明显的折痕。强弱电的间距必须大于等于150mm,以防止电缆信号不清晰。煤气管和电管的距离不能小于150mm。 成排安装的开关高度应一致,高低差不大于2mm。暗盒之间的间距为10mm,插座离地面的高度一般至少300mm,开关的位置一般离地1300mm。 在穿线时,一根电线管内所穿电线的截面积之和必须小于该管道内截面的40%。一般情况下16mm的电线不宜超过3根,20mm的电线不宜超过4根。 强弱电线均应穿管敷设,不同类线不得安装在同一线管内。接线过程中,线管交汇处使用接线盒,接线处采用接线帽。接线时要分色。 吊顶照明线使用软管(200mm以上);吊顶内管固定支架设置成排灯具中心线。插座箱多个插座导线连接以及多联开关联接时,不允许拱头连接,应采用LC型压接帽压接总头后,再进行分支连接。线管入盒要用锁扣,线盒内线头15cm必须打圈。 5、检查线路 运用万用表、欧姆表检查线路畅通无阻,不出现短路以及断路的现象,导线间绝缘电阻大于等于0.5mΩ,为安装开关插座作准备。 6、安装开关插座和灯具 在安装之前不允许应用房屋内各插座,只能应用公司指定拖线盒。注意开关插座面板应平整、紧贴建筑物表面。同一场所的开关切断位置一致,且操作灵活,接点接触可靠。 三、施工标准    线路的短路保护、负荷保护、电线线径的选择、低压电气(空调器、家用电器等)的安装,应按规定进行。电线穿管敷设时,管内电线的总截面积(包括外皮),不应超过管内径截面积的40%。 1、电线的敷设应按设计规定进行施工,照明线路和低压线路均应设负荷保护。 2、线路的短路保护、负荷保护、电线线径的选择、低压电气(空调器、家用电器等)的安装,应按规定进行。 3、电线穿管敷设时,管内电线的总截面积(包括外皮),不应超过管内径截面积的40%。 4、线路应固定,排线横平竖直。 5、暗线线路必须采用安全可靠的带护套的电线,埋线不允许有线接头。 6、插座应离地面200mm左右,线盒里每路线必须留线头,长度不少于150mm,(左零线、右相线)以便维修。 7、接线要做到相线进开关,零线进灯头。

网友A:
电缆线敷设非常讲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