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防止橡套电缆线产品的导体氧化

楼主(2017-04-04):
      通用的橡套电缆是以5类铜导体来作为导电线芯的,在其生产过程中呢,常常发现铜导体发生氧化变色,这也严重地影响了产品本身的质量,也成为了国内众多电缆生产厂家的一个十分难处理的技术问题。

      铜本身是属于过渡金属,很容易就被空气中存在的氧气在酸性条件下氧化成了黑色的CuO。当在铜导体表面有水膜或者水珠时,由于大气中含有大量的尘埃,如烟雾、煤炭、汽车尾气、氯化物以及其他的酸、碱、盐性颗粒粉尘等等, 这些有害物质溶解于铜导体表面的水膜或水珠中,即可形成电解液,从而加剧了铜导体的氧化变色。轻者会影响产品的外观和产品质量,重者则会直接影响到铜导体的使用效果,造成生产成本浪费的结果。所以,铜导体一定要妥善保管,要十分注意预防橡套电缆氧化变色。

      电缆线产品所使用的金属铜从原理上来讲主要是有物理方法阻隔铜导体本身与潮湿空气接触、阴极保护氧化还原法来阻止橡套电缆铜导体氧化、化学方法是在铜导体表面生成钝化膜来起到阻止氧化的作用,或者是在导体表面喷涂特殊液体来起到保护作用。我们以通用橡套电缆的生产过程为例子,看一看每道工序都有怎样的防氧化控制的主要方法。

      1、铜杆进厂前运输、检测工序以及储存方式

在中国大多数的电缆企业用铜作为外购,应该选择品质优秀的金属铜杆,规范供应商的运输、交货流程与制度,铜杆进厂检验则是依照GB/T 3048.2或电缆企业企业标准来严格执行。铜杆的储存方式可以用塑料布或者塑料薄膜来全面覆盖铜杆,这是最简单的物理阻隔法,阻止铜杆与潮湿的空气互相接触。车间来领用铜杆时一定要逐个将铜杆卷进行肉眼的检查看看是否有发黑现象,从生产源头严格的加以控制。

      2、铜杆拉丝的工序控制

0.4mm规格的单丝拉制一般需要采用连续退火的铜大拉机和中拉机,大致需要经过放线、拉丝与退火、冷却、烘干、收线等各种各样的工序。首先,应该选取合适的模具,切记不可过小,否则会强制使金属铜的晶格产生变异,加剧金属温度的上升。其次,开机前就要检查好乳化液的酸碱度,确保其为碱性溶液,同时拉丝油中应该添加抗氧化剂,可以在铜导体表面形成钝化膜,防止氧化;放线时,保持放线的张力稳定、均匀,不可以过度地颤动;拉丝过程中操作者应该保证恰当的水位高度,保证退火程度均匀,避免退火不足或这退火过度的情况发生;收线的时候,铜导体表面不应有残余的液体,可在收线前方处放置一块干燥的毛毡(记得要经常更换),用来保证单丝的干燥。最后,在拉丝下盘后采用透明塑料薄膜密封,存放于干燥的环境之中,等待流转,否则会发生由于导体表面温度较高而与潮湿的空气发生氧化的风险。

      3、铜丝绞合(束绞)与绝缘橡皮、护套橡皮的挤出工序

以铜丝绞合为例子,铜导体在绞合过程中,经过各道压模从而使得金属铜晶格的结构发生改变,在强外力的作用之下,过模后的铜导体温度较过模前会有较大的提高,因此铜导体外层很容易发生氧化。故可在绞和过程中用输液软管将抗氧剂(0.3%的苯并三氮唑酒精溶液)滴入铜丝当中,滴入的标准则是以刚好浸润铜丝的表面为准,避免滴入过少存在局部氧化或滴入过多发生浪费的现象,在所有防氧化工作准备稳妥之后,再开机运转。收线处应保证收线盘的干燥,收线盘装满之后,使用透明塑料薄膜密封。

      导体在挤包绝缘前应该纵包或这绕包聚酯带,防止橡皮绝缘材料中的物质腐蚀导体。绝缘橡皮和护套橡皮在挤出的过程当中,应妥善避免线头进水,从而发生线头氧化变黑的现象。

      通过日常生产的观察中发现,我们通过选择优质的铜杆、有效地控制拉丝工艺及乳化液的浓度和温度、退火工艺、导体绞合的过程或束绞铜丝表面的钝化处理以及防止线头进水等等手段,之后,通过对车间操作人员树立质量意识,加强业务培训,使他们能清楚地认识到铜丝氧化带来的不良后果。从而严把质量关,才能有效地控制电缆的橡套电缆铜导体质量,防止其发生氧化,极大地提高工作的效率以及减少返工的概率,从而达到了降低成本和提高本身产品质量的高回报效果。

网友A:
橡套电缆铜芯线氧化应该发生在硫化时,是否跟混炼胶的配方有关系。质量一般的橡套电缆,铜芯都存在氧化现象。质量好的橡套电缆,剥开绝缘铜芯照样发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