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在线模拟里的下降沿怎么模拟出来?

楼主(2017-04-04):
在编程时有个光电开光的下降沿,在线模拟时程序执行到这个下降沿就不工作了,怎么让下降沿工作呢?

在线模拟的,所有输入信号都是设置ON的。可这个下降沿怎么设置都没用。求大神帮忙。非常感谢!!

楼主:
求助大神们,帮忙解决下,小弟刚学习。

网友A:
下降沿输入信号是设置OFF的才可动作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降沿输入信号是设置OFF的才可动作吧

设置过,在微分监视器上能看到有,但实际没动作,后面线圈没有输出。

网友B:
方便的话加个内部空点短接这个下降沿   便于模拟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