贴片电容具有哪些特性和参数?贴片电容具有哪些特性和参数?

楼主(2017-04-04):
   特征参数
  (1) 容量与差错:实践电容量和标称电容量答应的最大差错规模。通常运用的容量差错有:J级±5%,K级±10%,M级±20%。
  精细电容器的答应差错较小,而电解电容器的差错较大,它们选用不一样的差错等级。
  常用的电容器其精度等级和电阻器的标明办法一样。用字母标明:D级—±0.5%;F级—±1%;
  G级—±2%;J级—±5%;K级—±10%;M级—±20%。
  (2) 额外作业电压:电容器在电路中可以长时间安稳、牢靠作业,所接受的最大直流电压,又称耐压。对
  于布局、介质、容量一样的器材,耐压越高,体积越大。
  (3) 温度系数:在必定温度规模内,温度每改变1 ,电容量的相对改变值。温度系数越小越好。
  (4) 绝缘电阻:用来标明漏电巨细的。通常小容量的电容,绝缘电阻很大,在几百兆欧姆或几千兆欧姆。
  电解电容的绝缘电阻通常较小。相对而言,绝缘电阻越大越好,漏电也小。
  (5) 损耗:在电场的效果下,电容器在单位时间内发热而耗费的能量。这些损耗首要来自介质损耗和金
  属损耗。通常用损耗角正切值来标明。
  (6) 频率特性:电容器的电参数随电场频率而改变的性质。在高频条件下作业的电容器,因为介电常数在高频时比低频时小,电容量也相应减小。损耗也随频率的升高而添加。别的,在高频作业时,电容器的散布参数,如极片电阻、引线和极片间的电阻、极片的自身电感、引线电感等,城市影响电容器的功能。所有这些,使得电容器的运用频率受到限制。
  不一样种类的电容器,最高运用频率不一样。小型云母电容器在250MHZ以内;圆片型瓷介电容器为300MHZ;圆管型瓷介电容器为200MHZ;圆盘型瓷介可达3000MHZ;小型纸介电容器为80MHZ;中型纸介电容器只要8MHZ。

      测估功能
  测评贴片电容功能,从三个方面进行,首先是贴片电容的四个惯例电功能,即容量Cap. 损耗DF,绝缘电阻IR和耐电压DBV,通常地,X7R产物的损耗值DF<=2.5%,越小越好,IR*Cap>500欧*法,BDV>2.5Ur.其次是贴片电容的加快寿数功能,在125deg.c环境温度和2.5Ur直流负载条件下,芯片应本领100小时不击穿,质量好的可耐1000小时不击穿。再次就是产物的耐热冲击功能,将电容浸入300deg.c锡炉10秒,多做几粒,显微镜下调查能否有外表裂纹,然后可测验容量损耗并与热冲击前比照分辨芯片能否内部裂纹。 贴片电容在电路上出现问题,有可能是贴片电容自身质量不良,亦有可能是设计时选择标准欠佳或是在外表贴装机械力热冲击等对贴片电容形成必定的损伤等要素形成。

网友A:
贴片电容选型时,需要注意这些参数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