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流环PID调节后这样结果正常吗?

楼主(2017-04-04):
本人近来调小功率的永磁同步电机的电流环,我用的是PID+FOC,我的思路是目标Id = 0,目标Iq 为频率为2Hz的方波(-0.1~0.1标幺值),电流闭环,电角度由编码器实时更新变化,当闭环PID调整完成时目标Iq和反馈Iq能达到基本一样。我手动调整到Kp为3.7,Ki为0.0021,Kd为0,得到最为接近的结果,如下图所示(上面一条是目标Iq,下面一条是反馈Iq),反馈Iq波形和目标Iq较为相近,但不管我怎么调整Kp和Ki,反馈Iq幅值一直达不到目标Iq波形的幅值,但是电机可以正常周期性正反转。我不知道幅值一直达不到的原因是什么,还是说这是一个正常的现象?

麻烦各位能帮忙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A:
积分是不是太小了?

回复正文不能少于10个字符。

楼主:
确实如此,谢谢

引用 网友A:
积分是不是太小了? 回复正文不能少于10个字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