漏电保护器额定漏电动作电流_漏电保护器的接线方式

楼主(2017-04-05):
漏电保护器额定漏电动作电流_漏电保护器的接线方式

有关漏电保护器的额定漏电动作电流条件,漏电保护器用于保护设备及人身安全,其额定漏电动作电流的三个条件,以及漏电保护器的正确接线方式。

一、漏电保护器的额定漏电动作电流条件

(1)为了保证人身安全,额定漏电动作电流应不大于人体安全电流值,国际上公认30mA为人体安全电流值;

(2)为了保证电网可靠运行,额定漏电动作电流应躲过低电压电网正常漏电电流;

(3)为了保证多级保护的选择性,下一级额定漏电动作电流应小于上一级额定漏电动作电流,各级额定漏电动作电流应有级差112~215倍。

第一级漏电保护器安装在配电变压器低压侧出口处。

该级保护的线路长,漏电电流较大,其额定漏电动作电流在无完善的多级保护时,最大不得超过100mA;

具有完善多级保护时,漏电电流较小的电网,非阴雨季节为75mA,阴雨季节为200mA;

漏电电流较大的电网,非阴雨季节为100mA,阴雨季节为300mA。

第二级漏电保护器安装于分支线路出口处,被保护线路较短,用电量不大,漏电电流较小。漏电保护器的额定漏电动作电流应介于上、下级保护器额定漏电动作电流之间,一般取30~75mA。

第三级漏电保护器用于保护单个或多个用电设备,是直接防止人身触电的保护设备。被保护线路和设备的用电量小,漏电电流小,一般不超过10mA,宜选用额定动作电流为30mA,动作时间小于011s的漏电保护器。

二、漏电保护器的正确接线方式

TN系统是指配电网的低压中性点直接接地,电气设备的外露可导电部分通过保护线与该接地点相接。

TN系统可分为:

TN2S系统 整个系统的中性线与保护线是分开的。

TN2C系统 整个系统的中性线与保护线是合一的。

TN2C2S系统 系统干线部分的前一部分保护线与中性线是共用的,后一部分是分开的。

TT系统 配电网低压侧的中性点直接接地,电气设备的外露可导电部分通过保护线直接接地。

漏电保护器在TN及TT系统中的各种接线方式如图2~5所示。安装时必须严格区分中性线N和保护线PE。三极四线或四极式漏电保护器的中性线,不管其负荷侧中性线是否使用都应将电源中性线接入保护器的输入端。经过漏电保护器的中性线不得作为保护线,不得重复接地或接设备外露可导电部分;保护线不得接入漏电保护器。

网友A:
有图就更直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