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机声音异常或振动大的原因及处理方法

楼主(2017-04-05):
1、电动机机械摩擦,包括定、转子相擦,应检查转动部分与静止部分间隙,找出相擦的原因然后进行校正。

  2、电动机有可能单相运行。应先断电,再合闸,如不能起动且声音异常则可能有一相断电,应检查电源接线并加以修复。

  3、电动机轴承缺油或损坏。应对轴承进行清洗加油,若轴承损坏,应更换新轴承。

  4、电动机接线错误,应检查接线情况,并进行更正。

  5、电动机转子绕组断路,应查找断路处,加以修复。

  6、电动机轴弯曲,应进行校直或更换转轴。

  7、转子或皮带盘不平衡,断电后校平衡。

  8、电动机联轴器连接松动,应查找松动处,把螺栓拧紧。

  9、安装基础不平或有缺陷,应检查基础和底板的固定情况,并加以修正。

  10、直接连接中心未对正,应重新找中心,再进行连接。

  我们熟悉了造成电动机声音异常或振动大的原因及处理方法,可指导我们正确处理电动机故障,同时也让我们对电动机的性能有了更深的了解和认识。

网友A:
同步永磁电机,与异步电机的绕阻有什么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