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泵和电机功率的计算及选择

楼主(2017-04-05):
液压泵和电机功率的计算及选择

液压泵与电机装置在液压系统中所占的比例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好的液压系统,少不了一个好的液压泵,也少不了一个好的电机,所以,在对液压泵以及电机进行配置的时候,就需要我们格外的注意。那么,液压泵与电机装置该如何选择呢?

电机功率计算

根据压力和流量选定液压泵的规格型号之后,驱动液压泵的电动机功率可按下式计算P =pQ/60式中,P 为电动机功率,KW ;p 为液压泵的最大工作压力,MPa ;Q 为液压泵的输出流量,L/min;

那么我们来做下面这一道题。

已知液压泵的排量是为136毫升/转 ,电机转速为970转/分,系统最高工作压力为12MPa,计算系统所需功率和所选电机的功率。

解: (1)、泵的输出流量等于乘以转速,

即: Q= q n = 136(毫升/转)×970转/分 = 131920(毫升/分) =131.92 (升/分)

(2)、系统所需功率 ,考虑到泵的效率,电机功率一般为所需功率的1.05~1.25倍

ND = (1.1~1.32.525)N =28.5~32.4 (kW)

查有关电机手册,所选电机的功率为30kW时比较适合。

问题一

计算时是计算泵的额定流量和额定压力,还是计算泵的实际使用流量和实际使用压力呢?

答:要按实际使用的流量和压力来计算,否则有可能选的电机会很大,而造成资源浪费。

问题二

有个计算泵功率的公式是:流量x压力/612,这个公式也能用吗?

答,这个公式也能用,计算的结果和上面的公式计算结果差别很小,只是在这个公式中,压力的单位是公斤力,不是 MPa。

电机的安装形式

电动机的安装形式。 可供选择的电动机的安装形式主要有三种 :机座带底脚 、端盖上无凸缘结构 ;机座不带底脚 、端盖上带大于机座的凸缘结构 ;机座带底脚、端盖上带大于机座的凸缘结构 。 下图所示为机座带底脚 、端盖上无凸缘的结构,一般用于水平放置。 若泵组立式放置则应选用机座不带底脚 、端盖上带大于机座的凸缘结构。 机座带底脚且端盖上带凸缘的结构用于水平放置的泵组 ,此时液压泵通过法兰式支架支承在电动机上 。

液压泵和电机功率计算及选择

联轴器

由于液压泵的传动轴不能承受径向载荷和轴向载荷,但又要求泵轴与电动机轴有很高的同轴度 ,因此一般采用弹性联轴器的连接形式。 联轴器的规格按其传递的转矩最大值选取 。若选用特殊的轴端带内花键连接孔的电动机 ,则可选用主轴输入端为花键的液压泵 ,二者直接插入组装。 这样即可保持两轴的同心,又可省去联轴器,使泵组的尺寸减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