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plc实现桁架机械手码垛过程,程序

楼主(2017-04-05):
  • 如何用plc实现桁架机械手在上料箱搬去工件,实现码垛过程,最好能以西门子plc程序指导,谢谢。如何实现码垛过程。上图为上料箱的侧面,下图为上料箱的三维模型。

楼主:
求大神帮忙啊。感激不尽那

楼主:
求各位大神补充 ,感激不尽

网友A(2017-12-04):
看来此图,我发觉了一个提升气缸的重要性

网友B:
我想问一下,是一根一根码垛吗?这有点难啊,看看高手是什么思路

网友B:
我的思路和你的差不多,就是第一层要做定位,不然会滚动,第二层就不好放了,伺服器位置定位,升降也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