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近式传感器的选型步骤和方法

楼主(2017-04-05):
首先,接近式传感器要根据被测物体的材料进行选择。如果要求的传感距离较短(比如0.4-10mm),电感式接近传感器可以很容易并有效地检测出任何金属类型的物体。如果距离较远的话,可以使用光电式接近传感器。若传感距离非常远,则最好选用对射式或反射式光电传感器。

电容式接近传感器可以检测的材料非常多,但是相应的传感距离要近一些,和电感式接近传感器相似。如果使用电容式接近传感器,那么被检测物体的体积不能太小,要满足传感器最小检测物体体积的要求。超声波和漫射式接近传感器可以检测的材料范围也很广,而且检测距离比较长。但是,在检测表面不平整的物体时可能会出现问题。

更多的针对接近式传感器的选型标准,还是要依赖于被测物体的特征,并且要考虑到传感器的安装方式以及环境因素。一旦所有的这些问题都清楚了以后,便可以从众多的传感器中选择出合适的类型。

详细步骤如下:

1. 确定被测物体材料

1.1 主要的电导材料

      不锈钢

      黄铜

      本身为非电导材料,但是涂有一定厚度金属层的物体

-  石墨

1.2 非电导材料

      塑料

      纸板,纸

      木材

      纺织物

      玻璃

非电导材料的特征主要注意以下几方面:

      透光或不透光

      表面反射或吸收光线

      纯净物或混合物 (如复合材料)

      多孔透水性或纤维物

      固体,液体,还是松散材料

      绝缘常数

这些非电导性能对传感器的选择都起一定的决定性。

2. 确定被测物体的检测条件

·       接触或非接触

·       接近式传感器和被测物体间的检测距离,同时考虑到在距离上可能存在的任何公差,比如检测移动的物体。

·       移动物体的速度或物体两点间的运动时间

·       检测环境是否固定,比如从不同角度上检测物体。

·       被测物体间的距离

·       检测区域和环境

3. 确定传感器的安装条件

·       如果使用带有光纤装置的传感器,可以进行远程的控制并大大节省空间

·       确定可用的铰接方式

·       确定各邻近的传感器间的最小距离(尤其是电感式或电容式传感器,相邻的两传感器如果太近可能会出现干扰信号)

4. 确定工作的环境条件

·       温度

·       灰尘、泥土、微粒、湿度、水雾等因素的影响,并参考传感器的IP保护等级

·       电磁场的干扰,尤其是焊接环境中

·       外部光线的影响(特别是工位四周的灯光干扰)

·       易燃易爆危险区

·       洁净室环境

·       在食品包装或医药工业环境下,是否满足卫生或无菌要求

·       高压或真空环境

5. 确定系统安全要求

·       对于易燃易爆场合的特殊要求

·       对于事故预防的应用

·       对于系统刹车过程中的安全检测

在进行选型时,应该按照上述的规范程序进行,从确定被测物材质开始,循序渐进。在最后一步的系统安全要求中,一定要根据现场实际要求选择传感器测量系统的解决方案。

网友A(2017-06-01):
非常有用,感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B(2018-11-12):
找传感器上必优传感网

网友C(2020-03-20):
奥托尼克斯是生产接近开关的专家,为韩国进口品牌,注重性价比与产品质量。

相关技术问题,可以搜索“奥托尼克斯”,进入官网后,点击上方的图标进行注册,然后联系首页右下角的在线客服,进行咨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