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如何创建单元属性的动画连接

楼主(2017-04-05):
新建的图形,可是数据对象和动画连接都是空的,怎么办呢??

新建的图形,可是数据对象和动画连接都是空的,怎么办呢??

网友A(2018-07-14):
你那是图形合成的元件,没有意义,插入元件,才可以链接变量。

网友B(2019-12-25):
引用 网友A:
你那是图形合成的元件,没有意义,插入元件,才可以链接变量。

网友C(2021-05-30):
引用 网友A:
你那是图形合成的元件,没有意义,插入元件,才可以链接变量。

如何链接变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