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怎么不能显示设置的数字

楼主(2017-04-06):
你们好有那位大神知道显示器怎么不能显示设置的数字,比如说开模时间为36,确认以后,显示器上面还是什么都看不到这个要怎么弄,望知道的说一下谢谢

网友A:
是不是数值输入部件显示字体颜色选择白色了,试下离线模拟行不行,如果不行您可以维控客服059187868869,或者加维控企业QQ:800008806

网友B(2024-08-04):
颜色是一个原因,另一个原因是不是输入寄存器和显示寄存器不是同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