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Linux运维工程师笔试面试题型机答案

楼主(2017-04-06):
1. cat -n file1file2 命令的意思是?

A 只会把文件file1的内容输出到屏幕上。

B 把文件file1和file2连在一起,然后输出到屏幕上。

C 创建文件file1和file2

D 把file2的内容输出到file1中并保存

2. Linux下查看服务程序占用的端口命令是什么?

A ps -aux

B netstat –apn

C watch

D lsof

3. 对于Linux说法,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A 线性访问内存非法时,当前线程会进入信号处理函数

B 用mv命令移动文件时,文件的修改时间会发生变化

C ulimit -c设置的是函数调用栈的大小

D malloc函数是应用程序向操作系统申请内存的接口

4. 在Linux系统上,下面那个命令不可以用来查看文件内容()

A cat

B ls

C less

D more

5. 下面哪个命令可以从文本文件的每一行中截取指定内容的数据。

A cp

B dd

C fmt

D cut

6. Linux下查看磁盘使用情况的命令是?

A dd

B df

C top

D netstat

7. 设umask为002, 则新建立的文件的权限是什么?

A -rw-rw-r–

B rwxrwx-w-

C ——-w-

D rwxrwxr-x

8. Linux系统中某个可执行文件属于root并且有setuid,当一个普通用户mike运行这个程序时,产生的进程的有效用户和实际用户分别是____?

A root mike

B root rooy

C mike root

D mike mike

E deamon mike

F mike deamon

9. 在linux系统中,用来存放系统所需要的配置文件和子目录是

A /etc

B /var

C /root

D /home

10. 文件exer1 的访问权限为rw-r–r– ,现要增加所有用户的执行权限和同组用户的写权限,下列命令正确的是

A chmoda+xg+w exer1

B chmod 765 exer1

C chmodo+x exer1

D chmodg+w exer1

11. linux查看系统活跃进程的命令是?

A ps

B netstat

C df

D ifconfig

12. 用什么命令来显示当前目录?

A echo $(pwd)

B echo pwd

C $pwd

D pwd | echo

13. crontab文件由6个域组成,每个域之间用空格分隔,下列哪个排列方式是正确的?

A MIN HOUR DAY MONTH YEAR COMMAND

B MIN HOUR DAY MONTH DAYOFWEEK COMMAND

C COMMAND HOUR DAY MONTH DAYOFWEEK

D COMMAND YEAR MONTH DAY HOUR MIN

14. 在 Linux 中查看 ARP 缓存记录的命令是?

A “arp –a”

B “arp –d”

C “arp -L”

D “arp –D”

15. 以下函数中,和其他函数不属于一类的是_____。

A fread

B gets

C getchar

D pread

E getline

F scanf

16. 在xdm的配置目录中,哪个文件用来设置在用户通过xdm登录后自动起动的应用程序?

A The Xsession file

B The Xsetup_0 file

C The Xstart_up file

D The GiveConsole file

17. linux下给文件start.sh设置权限为自己可读可修改可执行,组内用户为可读可执行不可修改,其余用户没有任何权限,那么设置该文件权限的命令为()

A chmod start.sh 706

B chmod start.sh 750

C chmod start.sh 705

D chmod start.sh 777

18. 采用多路复用I/O监听3个套接字的数据时,如果套接字描述符分别是:5,17,19,则

select(int maxfd,struct fd_set* rdset,NULL,NULL)

中的maxfd应取为()

A 4

B 20

C 5

D 9

19. Linux系统中某个可执行文件属于root并且有setid,当一个普通用户 mike运行这个程序时,产生的进程的有效用户和实际用户分别是?

A root mike

B root root

C mike root

D mike mike

E deamon mike

F mike deamon

20. 在Linux 系统中,在运行一个程序时,程序中未初始化的全局变量会被加载到以下哪个内存段中?

A BSS

B TEXT

C DATA

D STACK

21. int main(){fork()||fork();}共创建几个进程:_____

A 1

B 2

C 3

D 4

E 5

F 6

22. 不需要编译内核的情况是 ()。

A 删除系统不用的设备驱动程序时

B 升级内核时

C 添加新硬件时

D 将网卡激活

23. 下列关于管道(Pipe)通信的叙述中,正确的是()

A 一个管道可以实现双向数据传输

B 管道的容量仅受磁盘容量大小限制

C 进程对管道进行读操作和写操作都可能被阻塞

D 一个管道只能有一个读进程或一个写进程对其操作

24. (多选)下面哪些命令可以查看file1文件的第300-500行的内容?

A cat file1 | tail -n +300 | head -n 200

B cat file1| head -n 500 | tail -n +300

C sed -n ‘300,500p’ file1

25. (多选)如何查看当前Linux系统的状态,如CPU使用,内存使用,负载情况,下列描述正确的是?

A 可以使用top命令分析CPU使用,内存使用,负载等情况

B 可以使用free查看内存整体的使用情况

C 可以使用cat /proc/meminfo查看内存更详细的情况

D 以上描述都不正确

26. (多选)下面的内存管理模式中,会产生外零头的是()

A 页式

B 段式

C 请求页式

D 请求段式

27. (多选)bash中,需要将脚本demo.sh的标准输出和标准错误输出重定向至文件demo.log,以下哪些用法是正确的()

A bash demo.sh &>demo.log

B bash demo.sh>&demo.log

C bash demo.sh >demo.log 2>&1

D bash demo.sh 2>demo.log 1>demo.log

28. (多选)现在将/目录下的www文件权限改为只有主用户有执行的权限的有

A chmod 100 /www

B chmod 001 /www

C chmod u+x ,g-x,o-x /www

D chmod o-x,g-x,u-x /www

29. (多选)有命令:

awk’BEGIN { Arr[2,79]=78 __________ }’

为了让执行的结果是78,应该填()语句

A print Arr[“2\03479”]

B print Arr[2,79]

C idx=2 SUBSEP 79;print Arr[idx]

D print Arr[ 2, 79]

30. (填空题)在linux中,某文件的权限为:drw-r–r–,该权限用数值形式表示为_______ ,修改文件权限用_______命令。

答案如下:

1. B

2. B

3. A

4. B

5. D

6. B

7. A

8. A

9. A

10. A

11. A

12. A

13. B

14. A

15. D

16. B

17. B

18. B

19. A

20. A

21. C

22. D

23. C

24. ABC

25. ABC

26. BD

27. ABC

28. AC

29. ABCD

30. 644;chmo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