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变频器常见故障与补救措施

楼主(2017-04-06):
    常见故障一、电动机不能启动

  原因:没有输出电压送给电动机。

  补救措施:检查电源电路,如电源电压、所有熔断器以及断路装置,检查电动机票,核查电动机连接是否正确,控制输入信号,起动信号是否存在。I/O端子01是否激活,核查P036与组态是否匹配。核查A095是否没有禁止转动。

  常见故障二、变频器不能从端子排连接线所送入的启动或运行输入启动

  原因:

  变频器存在故障。这类原因补救措施主要是清除故障,按停止键,重新上点,将A100设置为选项1“清除故障”。若A051—A052被设置为选项7"清除故障”,则重新送入数字量输入信号。

  编程不正确。补救措施为检查参数设置。变频器维修

  输入接线不正确。补救措施:正确接线并/或安装跳线。

  常见故障三、变频器不能从集成式键盘启动

  原因:

  集成式键盘没被使能。将参数P036设置为选项0,将参数A051—A052设置为选项5,并激活输入。

  I/O端子01的“停止”输入信号不存在。正确接线并/或安装跳线。

  常见故障四、变频器对速度命令不作响应

  原因:

  速度命令源中没有给定速度。检查参数D012,看控制信号来源是否正确。如果是模拟量输入,则检查接线并用表计检查信号是否存在。检查参数D002,核查命令是否正确。

  通过远程设备或数字量输入选择了不正确的基准信号源。检查参数D012,检查参数D014,看输入是否选择交流电源。核查A051—A052的设置。检查P038中的速度基准来源。如果有必要就重新编程。

  常见故障五、电动机和\或变频器不能加速到命令速度

  原因与措施:

  加速时间过长。对参数P039或A067重新编程。

  额外的负载或太短的加速时间促使变频器达到电流极限,从而放慢或停止加速。比较D003和A089去掉额外负载或对参数P039或A067重新编程。检查|A084的设置是否不恰当。

  速度命令源或数值不是预期值。核查D002、D012的速度命令是否恰当。

  通过编程阻止变频器的输出超过极限值。检查P035,确保速度不会受到编程的限制。

  常见故障六、电动机运行不稳定

  原因与措施:

  电动机输入数据不正确。将电动机铭牌数据正确地输入到P031、P032和P033.使能A097,用A084缩小推进电压。

  AB变频器常见故障七、变频器不能使电动机反向运转

  反向控制没有选择数字量输入。检查数字量输入X选择为反向运行模式选择正确的输入和程序。

  数字量输入接线不正确。检查输入接线。

  电动机反转的布线定相不当。交换电动机的两根导线。

  反向被禁止。检查A095。

网友A(2018-05-05):
学习了,偷偷的学习,谢谢

网友A:
我拿到每一台待修的设备,都是先清灰,将其洗干净,吹干后再修机器,清洗的过程中就有可能发现问题,有几次还真是清理后就修好了

网友B(2023-07-18):
真知灼见 好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