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线与地线之间的电阻多大

楼主(2017-04-06):
零线与地线之间的电阻多大

按规程标准:1000伏以下的电器,绝缘电阻大于0.38兆欧。零线和地线应该电阻为零(这里只有导线和接头的电阻,一般测量不出来)。

 所谓零线是变压器二次侧中性点引出的线路,与相线构成回路对用电设备进行供电,通常情况下,零线在变压器二次侧中性点处与地线重复接地,起到双重保护作用。

    地线又称做避雷线,是用来将电流引入大地的导线;电气设备漏电或电压过高时,电流通过地线进入大地。

    连接位置不同,零线按规定是不准与用电器外壳连接;地线是只能与用电器外壳连接,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相同点:零线与地线都与大地连接的。如果非得要问它们之间的电阻,那么与零线的接地电阻和地线的接地电阻大小有关。

    地下和零线都是和大地接通的,在变压器处,变压器的中性线(零线)和变压器的外壳都接在可靠的接地体上,同时引出零线和地线。

    三相四线制时,只引出零线没有地线;三相五线制时,引出零线和地线;三相四线制时,用户没有地线,如要保护接地需要自己把安装金属接地装置。

    三相五线制时,引出的零线和地线一直通向千家万户;零线的作用是向家庭提供稳定的220v的电压。

    地线的作用是把家电的金属外壳接地,让金属外壳和大地同电位,万一家电漏电时人触摸了不被电伤。

    漏电保护器的作用是当电器设备漏电获人触摸到带电体时跳开供电开关,实现对人体的安全保护。

    地线和漏电保护器都是保护人的,是双重保护,前者实现了金属外壳不触电,后者实现了触了电会跳闸。

    不管何种供电方式,零线和地线都要接地,都是相通的,没有电阻。

    只要零线接地,漏电保护器就能跳闸。

网友A:
供电保护系统概念混乱,请注意学习有关标准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