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6.0如何给按钮加密进去画面

楼主(2017-04-06):
Winc6.0如何给按钮加密进去画面

网友A:
用户管理器中建立用户并设定权限,然后按钮中组态权限。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户管理器中建立用户并设定权限,然后按钮中组态权限。

这个的话是要,登入不同权限的用才能实现是吧。我要的是制作一个按钮每次要进画面的时候输入密码才能进组态画面。

网友A:
密码按钮脚本中直接调用Login函数来弹出登录窗口,比较输入的用户名密码来调用OpenPicture函数。

这种都是不正规的做法,正规做法都是通过用户管理器的授权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