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伺服驱动器的常用故障代码.doc

楼主(2017-04-06):
报警代码,用的着的可以下

网友A(2019-07-17):
编号            警报名称

A.020 参数和校异常

A.030 主电路检出故障

A.040 参数设定故障

A.050 组合错误

A.0b0 伺服ON 指令无效

A.100 过电流检出

A.101 电流检出异常  UVW缺相

A.300 再生异常

A.320 再生过载

A.330 主电路电源配线错误

A.400 过电压

A.410 欠电压 。

A.710 过载 过额定值的转矩

A.720 过载 超过额定值的转矩运行。

A.730 DB制动过载。

A.740 冲击电流限制电阻过载

A.7AB 伺服单元内置风扇停止

A.810 编码器位置数据被清除报警

A.840 编码器数据警报

A.b10 速度指令 A/D 故障

A.b11 速度指令 A/D 转换数据异常

A.b20 转矩指令A/D 异常

A.b33 电流检出故障

A.bF0、1-4 系统警报

A.C10 失控检出 伺服电机失控。

A.C80 编码器清除数据故障

A.C90 编码器通信故障

A.CA0 编码器参数异常

A.Cb0 编码器回送校验异常

A.CC0 旋转圈不一致。

A.CF1 反馈信号接收失败。

A.Eb1 安全输入时间异常。

A.F10 电源缺相(Pn00b=0101)

A.F50 电机主回路电缆断线

FL-1 -5  系统警报程序发生异常。

CPF00 、01  数字操作器通信错误。

A.901      位置偏差过大

A.910      过载

A.911      振动检出

A.912      内部温度警告1

A.920      再生过载

A.921      DB 过载

A.923     伺服风扇停止

A.930     编码器电池故障 。

A.941     参数变更变更

A.971     欠电压

A.9A0     超程

网友B(2019-08-20):
引用 网友C:
-广州 编号            警报名称       A....

感谢分享

网友D(2020-11-23):
               谢          谢              分           享好人一生平安

网友E(2021-07-22):
付费找人做安川电机的技术支持

我们电机型号SGMBH-2BACA6S 驱动器型号SGDM-2BADA

现在可以实现速度控制,现在想实现扭矩控制。但是我们对安川电机不熟悉,希望能得到高手的指导。最好是在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