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CS800(ABB)变频器支持MODBUS和PROFIBUSDP同时通信吗

楼主(2017-04-06):
1.现场ACS800(ABB)变频器是用的MODBUS通信,现在想在原来的基础上加PROFIBUS DP通信,请问可以这样做吗?

2.支持MODBUS和PROFIBUS DP同时通信吗?

3.如果不行ACS800(ABB)变频器MODBUS通信可以用2台上位机(PC)同时监控和控制吗?

网友A:
这个还真不知道啊。同时两种支持我个人觉得不太可能

网友B:
如果有两个通讯口的话应该能实现。一个口估计不行。

网友C:
该变频器自带MODBUS通信口,至于DP需要另购选件卡即可。

同时通信是必须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这个还真不知道啊。同时两种支持我个人觉得不太可能

http://nfs.gongkong.com/Upload/BBSPicture/201704/20170408143325237_min

ddddd

网友E:
这个是绝对不行的,两个通讯卡一个型号是RMBA-01是modbus的卡,另外一个用的是RPBA-01是DP通讯卡,并且变频器接口1用于编码器反馈卡,接口2用于安装上述两种卡。

网友F:
可以,modbus直接用,dp配个通讯卡

网友G:
可以。需要额外订购RPBA-01通讯卡。支持两路总线同时读,但不能两个同时控制(写入)。

网友H(2017-07-01):
用我们的驱动替换abb的就ok了

网友I(2017-12-27):
用个modbus转profibus的网关不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