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灯后为啥灯还一闪一闪?

楼主(2017-04-06):
如今LED灯具已经普遍千家万户,它的最大的优点就是节能环保,所以深受大众的欢迎,但有些朋友可能会发现LED灯关灯后灯还会一闪一闪,其实这种情况在很多家庭中都有出现,长期的话对灯具的使用寿命也是有影响的。今天小编就带大家来了解下关灯后为啥灯还一闪一闪?

灯具关灯后发光的主要原因是关灯后灯具带电,LED芯片对电流特别敏感,即使是一根电线,没有形成电流回路,在各种复杂的感应状态下,依然会有少量光线发出。具体有以下几种情形:

1、开关控制了零线,火线直接进灯具。

这是最常见的一种发光原因。开光控制零线后,关灯只是切断了灯具的电源回路,火线依然和灯具连接,灯具就会发微光。

解决办法:重新进行电路连接,让开关控制火线。

2、开关带指示灯或者用了电子开关

很多开关里面带指示灯,如果关灯后指示灯通电,就会有电流流过灯具。

有些灯具使用的是电子开光,例如红外开关,声控开光,和遥控开关。这类开关无法做到完全切断电路。也会造成灯具关灯后发光。

解决办法:拆除开关指示灯或者换机械开关。

3、双控开关接线方式错误

双控开关有很多种接线方式,如果电工采用了下面这种接线方法,就会关灯后发微光。

解决方法:按照零线进灯,控制火线的方式重新接线。

4、零线带电

如果解决了以上问题,灯具晚上关灯后依然会亮,就要考虑是零线带电。理论上只要开关断开火线,灯具的零线上面就不会有电压,也就无法形成感应电流。实际生活中,零线带电是很普遍的。如零线接地不好,线路太长,线径细,或者零线电流过大,都会造成零线带电

解决办法:零线带电个人很难解决,除非进行输电线路改造。使灯具不要触碰导电体,例如墙壁,屋顶,和钢制龙骨等,也能减小发光现象。但是不能彻底解决。

灯光给我们带来美的享受,灯具的安装和使用我们都要非常注意,与家庭用电有关的一切用品我们都要谨慎小心,遇到异常情况一定要找专业人士解决。

网友A:
科普知识啊 。不错不错。。

网友B:
很不错,学习了,加精处理。

网友C:
科普知识啊 。不错不错。。一闪一闪亮晶晶

网友D:
不错不错。。一闪一闪亮晶晶

网友E:
不光是LED灯,节能灯有时也会一闪一闪的。

网友F:
经常看到有人问这样的问题,所以楼主这个好啊,

网友G:
就是控制开关控制了零线,火线进灯造成的。

网友H:
首先,LED光源关灯后闪烁对寿命没影响;其次,闪烁的主要原因是敷设的电线间绝缘电阻和线间电容产生的微小电流,可使LED微亮,也可以是给整流后滤波电解电容充电产生闪烁。尤其南方潮湿环境,LED灯这种现象普遍。

LED通过微安电流就可以发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