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为啥300下载不到仿真软件里

楼主(2017-04-06):
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我都试过了 还是不行 重新安装也不行 求大神帮帮忙

网友A:
你真是没有选中仿真器对应的下载模式,在仿真器选中就可以了

网友B:
软件与仿真的版本不一样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软件与仿真的版本不一样吧。

如果需要我发软件给你

网友D:
设置的通讯方式不对吧,是mpi吗

网友E(2017-06-03):
真是没有选中仿真器对应的下载模式,在仿真器选中就可以了

网友F:
没有下载仿真器。。。。

网友G:
PG/PC接口中选择仿真器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