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见的无负压供水设备维修方法

楼主(2017-04-07):
经过长时间的运行后,无负压供水设备可能会出现一些供水故障。下面长沙斯科供水设备有限公司为大家介绍一些常见无负压供水设备故障及维修方法,方便客户自行检查。

1、负压报警:市政管网压力过低,待压力上升到负压解除值时报警自动解除。

2、缺水故障:缺水会导致系统停止工作,控制柜会显示“无水故障”,待水位恢复报警自动解除。

3、空故障:由空气开关跳闸引发,请检查电机、电机电缆绝缘,如果无绝缘影响,从新合上开关后故障消除。此故障会引发水泵停机,复位前不会参与运行。

4、热故障:由对应的电机热继电器过热引发跳闸,先判断是电机旋转发热、电机散热故障、三相电缺相中的哪一种,仔细检查分析排除后,复位热继则故障消除。

5、变频器故障:变频器出现故障时,变频器红灯报警亮,可参考变频器说明书,查看故障代码,分析故障原因,原因排除后,可利用复位或掉电进行复位。

6、过流故障:变频器频繁报过流故障可能引发的原因有下阀门开得过大导致电机过流,关小出水阀门即可;运转不灵活,水泵有摩擦或卡滞现象,清除泵内异物即可;线路或触点接触不良,紧固各接线端子即可;电源电压过低导致电流增大,解决电源问题;电机或电缆绝缘电阻不够,需要修理电机或更换电缆。

7、参数故障:使用密码在密码等级内登陆权限,然后在系统参数内寻找系统还原按钮,触摸按钮即可恢复出厂参数。然后根据实际需要,自已调节时间与设定压力。

希望辽宁国瑞达市政工程有限公司提供的这些无负压供水设备常见故障排除方法能帮助到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