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压继电器和电流继电器的区别

楼主(2017-04-07):
    电流继电器是反映电流变化的继电器,它的吸引线圈匝数少,线径粗。能通过较大的电流,使用时与负载串联。 电压继电器是反映电压变化的继电器,它的吸引线圈匝数多,线径细。使用时与电源并联。

    在结构上有很大区别,电压线圈绕组的线径比较细,圈数很多。

    电流线圈绕组的线径很粗,圈数很少。电压继电器是给绕组提供一个稳定的电压,基本上是用电压驱动继电器工作,当继电器的线圈两端达到继电器的额定电压时继电器才动作,而电流继电器是靠电流来驱动继电器工作的。只有流经电流线圈的电流达到额定值时,继电器才动作。这两种继电器是不能互换的。

    电压继电器的特点与应用场合 电压继电器是一种常用的电磁式继电器,电压继电器用于电力拖动系统的电压保护和控制。其线圈并联接入主电路,感测主电路的线路电压;触点接于控制电路,为执行元件。

按吸合电压的大小,电压继电器可分为过电压继电器和欠电压继电器。

1.过电压继电器(FV)用于线路的过电压保护,其吸合整定值为被保护线路额定电1.05~1.2倍。当被保护的线路电压正常时,衔铁不动作;当被保护线路的电压高于额定值,达到过电压继电器的整定值时,衔铁吸合,触点机构动作,控制电路失电,控制接触器及时分断被保护电路。

2.欠电压继电器(KV)用于线路的欠电压保护,其释放整定值为线路额定电压的0.1~0.6倍。当被保护线路电压正常时,衔铁可靠吸合;当被保护线路电压降至欠电压继电器的释放整定值时,衔铁释放,触点机构复位,控制接触器及时分断被保护电路。

3.零电压继电器是当电路电压降低到5%~25%UN时释放,对电路实现零电压保护。用于线路的失压保护。

电流继电器的特点与应用场合 电流继电器是一种常用的电磁式继电器,电流继电器用于电力拖动系统的电流保护和控制。其线圈串联接入主电路,用来感测主电路的线路电流;触点接于控制电路,为执行元件。电流继电器反映的是电流信号。

常用的电流继电器有欠电流继电器和过电流继电器两种。如下:

1.欠电流继电器(KA)用于电路起欠电流保护,吸引电流为线圈额定电流30%~65%,释放电流为额定电流10%~20%,因此,在电路正常工作时,衔铁是吸合的,只有当电流降低到某一整定值时,继电器释放,控制电路失电,从而控制接触器及时分断电路。

2. 过电流继电器(FA)在电路正常工作时不动作,整定范围通常为额定电流1.1~4倍,当被保护线路的电流 高于额定值,达到过电流继电器的整定值时,衔铁吸合,触点机构动作,控制电路失电,从而控制接触器   及时分断电路。对电路起过流保护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