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钉镀锌有什么好处?

楼主(2017-04-07):
螺钉自从螺钉线材冷墩而成本色螺丝钉,如果是铁的都是需要电镀的,如果是不锈钢的一般是不需要电镀的。只需清洗干净就可以了。有些客户对不锈钢螺丝的要求比较高,有的就需要钝化处理。使不锈钢螺丝(内六角螺丝)的盐雾测量高一点。铁的螺钉,在市场上,电镀锌的电镀是最普遍的。最常用的。原因很简单,电镀锌相对于别的电镀更便宜些。

  在不同的客户对螺钉要求的电镀锌有不同的电镀锌。比如说电镀锌有分为环保与非环保的,电镀锌有彩锌,兰锌,白锌,黑锌等种类。而且不同的电镀锌在市场又有不同的价格,像电镀环保锌肯定是比非环保锌的价格要贵很多。一般来说都是贵个2-3倍。非环保锌的话,电镀黑锌的价格比别的锌的价格都要高。

  相对电镀锌来说,有一种叫热镀锌。成本比电镀锌高多了。但热镀锌的抗腐蚀能力远远高于电镀锌。

  电镀锌螺钉在运输,存放等过程当中。很容易出现变色现象,比如说发黑,变白,变暗。这是因为镀锌层与腐蚀性介质及大气中水份、氧、二氧化碳接触发生腐蚀的结果。要防止此种现象,可在螺丝加工前尽量选用表面状态较好的材料,因在镀锌过程中,螺丝表面的缺陷容易使酸、碱、盐等腐蚀介质渗入其内,难以清洗导致腐蚀。

网友A:
应该是为了防止生锈,还有就是增强导电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