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实用的装修电路布线技巧,果断收藏了!

楼主(2017-04-07):
  电路改造是重要的隐蔽工程之一,在施工中,电路改造的工序比较复杂,很容易会出现一些安全隐患,因此电路改造施工过程必须严格按规范进行。很多网友在装修的时候没有考虑到入住后的实际需要,往往对电线插座的安装掉以轻心。到了入住就后悔莫及。因此,装修时考虑清楚,以免让电线插座给入住留下装修遗憾。

  电路改造,如果施工不当,就很容易出现漏电、短路等问题,不但处理起来很麻烦,而且一不小心还可能酿成触电、火灾等事故,对人的生命及家庭财产造成极大的威胁。因此,要重视电路改造施工要求。越是隐藏小细节的地方,我们越不能掉以轻心,在装修时考虑清楚,以免让电线插座给入住留下装修遗憾。

客厅卧室电线布线及开关插座布置

  客厅电路改造:客厅需要安装的电线线路包括电源线、照明线、空调线、电视线、电话线、电脑线、门铃线等。

电线的位置需要事先考虑好,做好预留工作,一般来说,就在沙发的边沿处预留电话线口,在户门内侧预留门铃线口,饮水机、加湿器等设备预留电源口,一般情况客厅至少应留5个电源线口。空调,DVD机等不拔插头都处于待机状态的东西最好装有开关的插座面板,这样不用的时候就直接关掉,不会浪费电。

卧室电路改造:卧室电路改造一般包括电源线、照明线、空调线、电话线和电脑线。床头柜的上方预留电源线口,并采用5孔插线板带开关为宜,可以减少床头灯没开关的麻烦。梳妆台上方应预留电源接线口(吹风机);另外考虑梳妆镜上方应有反射灯,在电线盒旁另加装一个开关;卧室灯具最好采用双控开关,一个安装在卧室门外侧,另一个开关安装在床头柜上侧或床边较易操作部位,这样晚上睡觉时就不用起身去卧室门旁边关。

客厅与卧室是人员集中的主要活动场所,家用电器点多,设计应根据建筑装修布置图布置插座,并应保证每个主要墙面都有电源插座。

1、插座数量预估

在考虑客厅与卧室等空间的插座时,应保证每个主要墙面均有一个5孔插座,以满足日常生活所需。插座的位置应根据房屋的设计来确定,如电视背景墙位置的插座可适当多一些,其他位置的根据需要而定。

2、插座间距安排

如果墙面长度超过3.6m应适当增加插座数量。墙面长度小于3.6m,插座可安置在墙面的中间位置。设置电视出线插座的墙面(此墙面为电器摆放集中之处)应至少设置两个5孔插座,其中一个插座应与电视出线插座相靠近并与之保持0.5m以上距离。

3、插座安装的规格

因为空调耗电较多,如果和其他电器使用统一插座,容易法身更危险,因此,必须单独使用一个插座,并且空调器插座须使用带开关的插座,以保安全。

4、插座的安装位置

已知采用何种空调的情况下空调插座按以下位置布设:无特别要求的插座,一般离地面0.3m,分体空调插座宜根据出线管预留洞位置距地1.8m,如是窗式空调宜在窗旁距地1.4m设置,如是柜式空调宜在相应位置距地0.3m设置,否则按分体空调考虑预留空调插座。

厨房电线布线及开关插座布置

  厨房电路改造:厨房内所用电器较多,所以在进行电路改造时,一定要想清楚厨房内会有哪些电器,具体位置在哪里,想好哪里应该预留电线接口,厨房应根据建筑装修的布置,在不同的位置、高度设置多处电源插座以满足抽油烟机、消毒柜、微波炉、电饭煲、电热水器、电冰箱等多种电炊具设备的需要。这样就不会留下装修遗憾。

1、插座安装要点

厨房内插座应为防溅插座,加上厨房使用的电器较多,微波炉、冰箱、抽油烟机等,因此,厨房的插座宜组成单独回路,不能与其它插座混连。

2、插座的安装高度

参考厨房操作台、灶台、置物台、洗菜台布局选取最佳位置设置抽油烟机插座、电热插座。抽油烟机插座距地2.0m设置,电热插座距地1.4m或根据操作台和吊柜具体位置设置,冰箱插座高度一般设置为距地0.3m。

3、插座安装注意事项

电热插座应选用带开关16A单相三线插座,如电热器具有固定位置应注意不要设置在电热器具的正上方,以避免人员手臂越过电热器具操作开关。如果某一电热器具额定电流超过15A,应对其所对应的电热插座采取放射式供电直接由户配电箱引来独立电源。

客厅卫生间电线布线及开关插座布置

  卫生间的电路改造:只需要把整体照明灯具的线路预留好就可以,相对来说比较简单。另外,卫生间是水气较多的地方,因此,严禁在卫生间内的潮湿处如淋浴区或澡盆附近设置电源插座,其它区域设置的电源插座应采用防溅式。

1、插座安装位置

有外窗时,应在外窗旁预留排气扇接线盒或插座,由于排气风道一般在淋浴区或澡盆附近,所以接线盒或插座应距地面2.25m以上安装。距淋浴区或澡盆外沿0.6m外预留电热水器插座和洁身器用电源插座。在盥洗台镜旁设置美容用和剃须用电源插座,距地面1.5m~1.6m安装。

2、插座安装注意事项

安装在卫生间的插座宜带开关和指示灯,如果安装在潮湿位置的插座,最好在插座表面安装一个防水的盖子,避免水汽进入插座内,引起短路。

3、额外的插座

根据自己的实际需要,还可在盥洗盆附近设置胡须刀插座及电动牙刷或带隔离变压器的插座。

网友A:
不管怎么考虑都有需要改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