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选择开关量输入模块?

楼主(2017-04-07):
PLC的输入模块是用来检测接收现场输入设备的信号,并将输入的信号转换为PLC内部接受的低电压信号。

    1.输入信号的类型及电压等级的选择 常用的开关量输入模块的信号类型有三种:直流输入、交流输入和交流/直流输入。选择时一般根据现场输入信号及周围环境来决定。

    交流输入模块接触可靠,适合于有油雾、粉尘的恶劣环境下使用;直流输入模块的延迟时间较短,还可以直接与接近开关、光电开关等电子输入设备连接。

    PLC的开关量输入模块按输入信号的电压大小分类有:直流5V、24V、48V、60V等;交流110V、220V等。选择时应根据现场输入设备与输入模块之间的距离来决定。一般5V、12V、24V用于传输距离较近场合。如:5V的输入模块最远不得超过10m距离,较远的应选用电压等级较高的模块。

    2.输入接线方式选择   接输入电路接线方式的不同,开关量输入模块可分为汇点式输入和分组式输入两种,如图1所示。

    汇点式输入模块的输入点只共用一个COM端;而分组式输入模块是将分成若干组,一组共用一个COM,每组之间是分隔的。分组式输入模块的每点价格教高,如果输入信号之间不需要分开,应选择汇点式。

    3.同时接通的输入点的数量

    对于选用高密度的输入模块(32点、48点),应考虑该模块同时接通的输入点的数量一般不超过点数的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