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缆线耐压试验”如何操作

楼主(2017-04-08):
 电缆线耐压试验是一种交流电压试验,也可以叫做工频耐压试验。交流耐压试验就是在电缆线成品的绝缘上面施加高于工作电压也就是额定电压一定倍数的电压数值,保持电缆线的绝缘在一定的时间之内不会被击穿即可。对于那些将会用在电力传输的绝缘电缆线产品,每一个产品在出厂之前都必须要进行这一项试验。  耐压试验的目的其实是为了考核产品在工作电压下运行的可靠程度和为了可以相对及时发现绝缘中的缺陷。但是其最主要的还是为了发现生产工艺中的缺陷点。例如:绝缘中外部损伤、导体上有可以使电场产生急剧畸变的严重缺陷等等。 (1)   电缆线耐压试验电压选定的原则是:既可以发现绝缘中的严重缺陷,同时也不会导致损坏绝缘的情况发生,以致于直接造成绝缘的暗伤情况。一般电缆线产品的耐压时间大约为5分钟。 (2)   耐压试验设备的要求:试验电压的频率应该为40赫兹到60赫兹之间的交流电压,电压的波形一定要接近正弦波,峰值与有效值之间的比值要按照试样的试验电压值和耐压时间的产品标准规定进行参考。 (3)   接下来我们来了解一下耐压试验的具体操作方法。先是试验样品的准备工作: 1.    试验品终端部分的长度和拟作终端头的方法必须要保证在规定的电缆线耐压试验电压之下不会有沿其表面放电或者内部发生击穿的情况发生。假如需要在水槽内进行试验,试验品的两个端头伸出水面的长度不可以小于200mm,并且一定要保证在规定的试验电压之下,不会发生沿其表面放电的情况。 2.    耐压试验的步骤:试验步骤必须达到耐压试验的操作规程的要求才可以进行。当进行耐压试验的时候,耐压试验温度和周围环境的温度之间的差不能超过3℃。电压应该从较低值开始,缓慢并且相对平稳地上升至所规定的试验电压值,而且需要维持所规定的耐压时间。在降低电压的时候,直到降低至所规定的电缆线耐压试验电压值的40%,才可以切断电源,这项实验是绝对不允许在高压的情况下下突然切断电源的,这样做是为了避免出现过电压。 3.    电压试验的评估:试验电缆线在规定时间以内持续对其施加试验,饰演电缆线没有任何击穿现象发生,就可以认为这个实验品通过了工频耐压试验。但是如果在试验过程当中,电缆线的端部或者终端发生了沿其表面放电或者内部遭到击穿的情况,也是可以允许另做端头接线,并且重复进行试验的。除非在产品标准中写有特殊的规定之外,所有电缆线耐压试验过程都需要重新进行计时。当进行试验过程期间,假如因为停电中止了耐压试验,在继续进行试验的时候,除非在产品标准中有特殊规定之外,其他的实验都必须要重新进行计时。 (4)   交流耐压试验需要注意的事项: 1.    试验设备需要定期地对其进行检定; 2.    耐压试验回路应该备有快速过电流的保护装置,目的是为了保证当耐压试验发生击穿以及一些特殊情况的时候,可以迅速切除试验的电源。 3.    在耐压试验的区域周围应该备有金属接地栅栏,在电缆线耐压试验区域入口以及出口的位置有连锁控制、信号指示灯以及设有“高电压危险”警示牌等等一系列的安全措施。 4.    在耐压试验的区域内应该备有接地线,接地的电阻必须小于4欧姆。升压变压器的接地端和试验电缆线的接地端相连接或者附加电极都可以和接地极进行可靠连接。  以上就是小编通过耐压试验的原则丶设备要求丶方法以及耐压试验的注意事项这四个方面为大家具体介绍了电缆线耐压试验。相信大家对这项实验已经有所了解,假如还存在什么问题,欢迎向我们“沈兴线缆集团”的技术客服进行相关咨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