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西格马5,C相原点输出问题

楼主(2017-04-08):
西门子200SMART控制安川伺服需要C相原点信号,安川伺服的PCO和/PCO两个输出端子,和西门子SMART怎么连接?

网友A:
伺服的原点信号,只有安川伺服能保证读到。

西门子的外接信号如果能保证脉冲宽度在微秒级的脉宽也不丢失的话,可以试试。

所以一般情况下,外接PLC不能读取安川C信号。

网友B(2018-05-28):
引用 网友A:
伺服的原点信号,只有安川伺服能保证读到。西门子的外接信...

用高速输入点或者更改输入I/O的时间长数可以吗?

网友C:
设置参数,调整Z信号宽度

网友D(2018-07-05):
同样的问题,现在读取不到。谁有好办法?